CRC(循环冗余校验)计算工具

楼主:
CRC(循环冗余校验)在线计算工具地址:http://xnkiot.com/#/crc

使用方法:

步骤1、输入报文,并点击校验 按钮,如下图所示。

步骤2:系统输出CRC(循环冗余校验)校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
这些校验方式分别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集多种功能与一身,还不错,每个功能我都有对应的软件,是分体的,这种集到一块的第一次见,有没有上面的多种功能集一块的exe

网友:
看了,感觉相当好,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多种功能与一身,还不错,每个功能我都有对应的软件,是分体的,这种集到一块的第一次见,有没有上面的多 ...

可以试试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889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8898-1-1.html

很不错的软件

网友:
挺实用的小工具,如果能弄个离线版本APP就更好了

网友:
前几天也在找,还是没法计算文件,后来自己写了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