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蓝牙开发板PB-02-Kit测评】test

楼主:
物流到的时候还在出差,拿到板子后先测试一下,按照安信可官方的测试跑一遍:https://aithinker.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9474628

就是按照步骤 ,擦除->烧写固件->烧写完成->在烧写工具的提示下安装完成。

接下来按照手册上的通用AT命令进行测试,

这个串口工具挺好用的,附件为AT内容的配置信息,感兴趣的可以下载后续我会加上 BLE的AT命令。

由于VS CODE 的离线安装和在线安装都尝试不成功,掉头换用EclipseIDE开发环境,主要还是官网的资料不及时更新跟自己的知识浅薄不会使用GIT命令,这方面的知识也要补上做好版本的控制,今晚的环境安装成功后,下次更新将是点灯。

sscom51.ini

网友A:
VS CODE 的离线安装和在线安装都尝试不成功,是报什么错? 是因为源在github上吗?我记得他们好像有一个不适用github源的选项

网友:
期待后续逐步深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 CODE 的离线安装和在线安装都尝试不成功,是报什么错? 是因为源在github上吗?我记得他们好像有一个不 ...

第一个原因就是网上搜来的各种的IDE 插件的版本 不知道跟其他的工具的兼容情况反正就是感觉太混乱了,

第二个就是VSCODE 离线安装成功过,但是最后一步 show esp-idf  examples 会显示找不到NO framework selected to load examples 没办法打开sdk就很郁闷,

最后还是在官网上找到EclipseIDE的链接 准备安装使用EclipseIDE 工具了,总结下就是因为官方没有明确的指定开发环境 ,导致网上的工具有很多,但都不太合适,希望有各种开发环境明确的指导,将时间集中在代码实现上。

网友B:
不知道各位都在客气什么,楼主犯了一个严重的问题,pb-02模组使用的不是esp32芯片。。你安装IDF干什么?还请楼主认真一点,IDF安装方法很多,作为esp32开发者,个人建议安装插件时候挂一个梯子,安装失败就重新来就OK了多尝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各位都在客气什么,楼主犯了一个严重的问题,pb-02模组使用的不是esp32芯片。。你安装IDF干什么?还 ...

是的呀 昨天 才发现不是用ESP-IDF的 压根就不是RV 他是M0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