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定时器的方式实现流水灯延时,并通过外部中断改变流水灯样式

楼主:
通过定时器的方式实现流水灯延时,并通过外部中断改变流水灯样式。两种样式分别为:(1)4个led为一组交替亮灭,延时1s;(2)从左往右逐个点亮(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灯亮),延时1s。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
sbit k=P3^2;
void main(void)
{EA=1;
IT0=1;
EX0=1;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1;
P1=0x0F;
while(1)
;}
void INTO()interrupt 0
{
uchar i;
while(1)
{
P1=0x0f;
for(i=0;i<8;i++)
{P1>>=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count++;
        if(k==0)
        {
        if(count==20)
        {
                count=0;
                P1=~P1;}
        }
        else
        {if(count==20)
                {
                        count=0;
                        P1>>1;}}}
这个程序烧录进去失败了,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
先软件仿真试试

网友:
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测试看看

网友:
烧入进去之后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interrupt 0里while(1)你是不打算再出去了吗

网友:
仿真并 单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