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温度传感器 TMP100

楼主:
    请问一下,在读TMP100的温度时大多数是127或者255,请问这是没有读到值吗?

网友A:
那肯定是不对,先检查硬件连接在检查软件

网友B:
127或者255代表的意思是告诉你:传感器断开了或者出现故障了,是非正常的数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不对,先检查硬件连接在检查软件

谢谢,高8位能读出来,低8位读读出来的一直是2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7或者255代表的意思是告诉你:传感器断开了或者出现故障了,是非正常的数据值

高八位能读出来,低8位读出来的是2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7或者255代表的意思是告诉你:传感器断开了或者出现故障了,是非正常的数据值
高八位能读出来,低8位读出来的是255

这个温度传感器的数据手册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