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测评】9.触屏输入数值(PIP键盘应用)

楼主:
在我的电机应用控制界面中,输入数值的地方非常多,这时使用键盘输入数值就显得非常重要。以速度模式下,输入设置转速为例。

在设置速度的显示框中,添加一个“触摸键”控件:

点击刚刚画出的触摸键,在右侧编辑属性,选择PIP数字键盘,变量选择对应的变量地址,然后编辑输入的键值范围:

然后新建一个页面,建立一个数字键盘:这个软件非常方便的就是,可以直接用键盘,不用网络上选照片,另外把触摸的键值都已经输入好了

在回到页面1中,点击PIP的,在弹出的属性中,编辑属性,主要是键盘输入的数值显示的属性:

点击键盘的属性,主要是加载数字键盘,键盘的显示大小可以通过右侧属性输入坐标位置,也可以手动拉伸键盘的显示大小

准备就绪后,编译下载,请看效果:

网友A:
前提是把触摸的键值输入好了,再直接用键盘

方便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把触摸的键值输入好了,再直接用键盘 方便操作,

SGTooll工具有个好处就是:点击键盘控件后,自动生成图标和键值,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