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蓝牙开发板PB-02-Kit』-1:试用“pb-download”

楼主:
下载链接在这里:https://docs.ai-thinker.com/blue_tooth_pb

示例教程在这里:https://aithinker.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9474628

解压以后生成这样一个文件夹:“串口烧入工具”

文件夹里有三项:

双击第三项:

插上板子,在右边的对话框里如果没有出现相应的提示,将窗口关掉,再次打开文件:

“CH340”现在有了。

网友A:
串口烧入工具,,

插上板子

这么顺利

对新玩家有什么注意事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烧入工具,, 插上板子 这么顺利 对新玩家有什么注意事项么,

这只是开始,注意事项应该有很多,敬请期待。

网友:
插上板子以后,左下角提示UART尚未连接:

要在右上角点击“UART Setting”,在其中选择对应的串口:

然后点击“Connect”:

这下才能连接上:

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固件是“ai-thinker-BL BLE_UART V1003 T2020_11_20”,参考的例程是去年11月的信息,是否需要升级固件,如果需要,应该升级到哪一个版本,以及到哪里去下载,期待安信可的人员回答。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