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8)---四位32段点阵屏

楼主: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声音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过还是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实际动手做做试验,耐心尝试一下各种方案,逐步积累些有用的音乐频谱可视化的资料,也会争取成型一些实用好玩的音乐可视器项目。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8)---四位32段点阵屏

网友:
8X32 LED点阵显示级联模块,MAX7219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它连接微处理器与8位数字的7段数字LED显示,也可以连接条线图显示器或者64个独立的LED。其上包括一个片上的B型BCD编码器、多路扫描回路,段字驱动器,而且还有一个8*8的静态RAM用来存储每一个数据。只有一个外部寄存器用来设置各个LED的段电流。一个方便的四线串行接口可以联接所有通用的微处理器。每个数据可以寻址在更新时不需要改写所有的显示。MAX7219同样允许用户对每一个数据选择编码或者不编码。整个设备包含一个150μA的低功耗关闭模式,模拟和数字亮度控制,一个扫描限制寄存器允许用户显示1-8位数据,还有一个让所有LED发光的检测模式。只需要3个IO口即可驱动1个点阵!

网友:
MAX7219
是美国MAXIM 公司推出的多位LED 显示驱动器,采用3 线串行接口传送数据,可直接与单片机接口连接,用户能方便修改其内部参数,以实现多位LED 显示。它内含硬件动态扫描电路、BCD译码器、段驱动器和位驱动器。此外,其内部还含有8X8 位静态RAM,用于存放8 个数字的显示数据。显然,它可直接驱动64 段LED点阵显示器。当多片MAX7219 级联时,可控制更多的LED 点阵显示器。显示的数据通过单片机数据处理后,送给MAX7219 显示。

MAX7219/MAX7221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它连接微处理器与8位数字的7段数字LED显示,也可以连接条线图显示器或者64个独立的LED。其上包括一个片上的B型BCD编码器、多路扫描回路,段字驱动器,而且还有一个8*8的静态RAM用来存储每一个数据。只有一个外部寄存器用来设置各个LED的段电流。MAX7221与SPI™、QSPI™以及 MICROWIRE™相兼容,同时它有限制回转电流的段驱动来减少EMI(电磁干扰)。一个方便的四线串行接口可以联接所有通用的微处理器。每个数据可以寻址在更新时不需要改写所有的显示。MAX7219/MAX7221同样允许用户对每一个数据选择编码或者不编码。整个设备包含一个150μA的低功耗关闭模式,模拟和数字亮度控制,一个扫描限制寄存器允许用户显示1-8位数据,还有一个让所有LED发光的检测模式。

网友:
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
接线示意图

网友:
MAX9814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麦克风放大器,具有自动增益控制(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器件具有低噪声前端放大器、可变增益放大(VGA)、输出放大器、麦克风偏置电压发生器和AGC控制电路。
●自动增益控制(AGC)
●3种增益设置(40dB、50dB、60dB)
●可编程动作时间
●可编程动作和释放时间比
●电源电压范围2.7V~5.5V
●低THD:0.04% (典型值)
●低功耗关断模式
●内置2V低噪声麦克风偏置

网友:

   项目之一:八段分频8X8点阵屏的音乐频谱灯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8)---四位32段点阵屏
  项目之一:八段分频8X8点阵屏的音乐频谱灯
  接脚连线:MAX9814 接A0
  MAX7219 UNO
  VCC →→→→→ 5V
  GND →→→→→ GND
  DIN →→→→→ D11(数据,数据接收引脚)
  CS →→→→→ D10(负载,命令接收引脚)
  CLK →→→→→ D13(时钟,时钟引脚)
*/

#include "LedControl.h"

/* Led matrix - Max7219 Declared */
LedControl lc = LedControl(11, 13, 10, 1);

const int maxScale = 11;

/* Sensor - Max9812 Declared */
const int sensorPin = A0;
const int sampleWindow = 50; // 50ms = 20Hz
unsigned int sample;

unsigned long startMillis;
unsigned long timeCycle;

unsigned int signalMax = 0;
unsigned int signalMin = 1024;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int peakToPeak[8];
unsigned int displayPeak[8];
unsigned int temp[8] = {0, 0, 0, 0, 0, 0, 0, 0};
unsigned int signalMaxBuff[8];
unsigned int signalMinBuff[8];

void setup() {
  // Led matrix
  lc.shutdown(0, false); // bật hiện thị
  lc.setIntensity(0, 2); // chỉnh độ sáng
  lc.clearDisplay(0); // tắt tất cả led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startMillis = millis();
  //peakToPeak = 0;

  signalMax = 0;
  signalMin = 1024;

  // Get data in 50ms
  while (millis() - startMillis < sampleWindow) {
    sample = analogRead(sensorPin);

    if (sample < 1024) {
      if (sample > signalMax) {
        signalMax = sample;
      }
      if (sample < signalMin) {
        signalMin = sample;
      }
    }

    // 20Hz - 64Hz - 125Hz - 250Hz - 500Hz - 1kHz (timeCycle = 1/F)(ms)
    timeCycle = millis() - startMillis;
    if (timeCycle == 1 || timeCycle == 2 || timeCycle == 4 || timeCycle == 8
        || timeCycle == 16 || timeCycle == 32 || timeCycle == 40 || timeCycle == 50) {
      signalMaxBuff[index] = signalMax;
      signalMinBuff[index] = signalMin;
      index = (index + 1) % 8;
      delay(1);
      Serial.println(timeCycle);
    }
  }

  // Delete pointer to array
  index = 0;

  // Calculation after get samples
  for (int i = 0; i < 8; i++) { // i = row (led matrix)
    // sound level
    peakToPeak[i] = signalMaxBuff[i] - signalMinBuff[i];

    // Map 1v p-p level to the max scale of the display
    displayPeak[i] = map(peakToPeak[i], 0, 1023, 0, maxScale);

    // Show to led matrix
    displayLed(displayPeak[i], i);

    // Led drop down
    if (displayPeak[i] >= temp[i]) {
      temp[i] = displayPeak[i];
    }
    else {
      temp[i]--;
    }

    lc.setLed(0, i, temp[i], true);
    delayMicroseconds(10);
  }

}

void displayLed(int displayPeak, int row) {
  switch (displayPeak) {
    case 0 : lc.setRow(0, row, 0x80); break;
    case 1 : lc.setRow(0, row, 0xC0); break;
    case 2 : lc.setRow(0, row, 0xE0); break;
    case 3 : lc.setRow(0, row, 0xF0); break;
    case 4 : lc.setRow(0, row, 0xF8); break;
    case 5 : lc.setRow(0, row, 0xFC); break;
    case 6 : lc.setRow(0, row, 0xFE); break;
    case 7 : lc.setRow(0, row, 0xFF); break;
  }
}

网友:
   实验场景动态图

网友A:
好玩好玩,感谢分享

网友:

  项目之一:八段分频8X8点阵屏的音乐频谱灯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MyMzM2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玩好玩,感谢分享

谢谢版主的鼓励

网友:
   实验场景动态图之二

网友: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cwMzUy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8)---四位32段点阵屏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接脚连线:MAX9814 接A0
  MAX7219 UNO
  VCC →→→→→ 5V
  GND →→→→→ GND
  DIN →→→→→ D11(数据,数据接收引脚)
  CS →→→→→ D10(负载,命令接收引脚)
  CLK →→→→→ D13(时钟,时钟引脚)
*/

#include <arduinoFFT.h>
#include <MD_MAX72xx.h>
#include <SPI.h>

#define SAMPLES 64
#define HARDWARE_TYPE MD_MAX72XX::FC16_HW
#define MAX_DEVICES  4
#define CLK_PIN   13
#define DATA_PIN  11
#define CS_PIN    10
#define  xres 32
#define  yres 8

int MY_ARRAY[] = {0, 128, 192, 224, 240, 248, 252, 254, 255};
int MY_MODE_1[] = {0, 128, 192, 224, 240, 248, 252, 254, 255};
int MY_MODE_2[] = {0, 128, 64, 32, 16, 8, 4, 2, 1};
int MY_MODE_3[] = {0, 128, 192, 160, 144, 136, 132, 130, 129};
int MY_MODE_4[] = {0, 128, 192, 160, 208, 232, 244, 250, 253};
int MY_MODE_5[] = {0, 1, 3, 7, 15, 31, 63, 127, 255};

double vReal[SAMPLES];
double vImag[SAMPLES];
char data_avgs[xres];

int yvalue;
int displaycolumn , displayvalue;
int peaks[xres];
const int buttonPin = 2;
int state = HIGH;
int previousState = LOW;
int displaymode = 1;
unsigned long lastDebounceTime = 0;
unsigned long debounceDelay = 50;

MD_MAX72XX mx = MD_MAX72XX(HARDWARE_TYPE, CS_PIN, MAX_DEVICES);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void setup() {

  ADCSRA = 0b11100101;
  ADMUX = 0b00000000;
  pinMode(buttonPin, INPUT);
  mx.begin();
  delay(50);
}

void loop() {
  // ++ Sampling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i++)
  {
    while (!(ADCSRA & 0x10));
    ADCSRA = 0b11110101 ;
    int value = ADC - 512 ;
    vReal[i] = value / 8;
    vImag[i] = 0;
  }

  FFT.Windowing(vReal, SAMPLES,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FFT.Compute(vReal, vImag, SAMPLES, FFT_FORWARD);
  FFT.ComplexToMagnitude(vReal, vImag, SAMPLES);

  int step = (SAMPLES / 2) / xres;
  int c = 0;
  for (int i = 0; i < (SAMPLES / 2); i += step)
  {
    data_avgs[c] = 0;
    for (int k = 0 ; k < step ; k++) {
      data_avgs[c] = data_avgs[c] + vReal[i + k];
    }
    data_avgs[c] = data_avgs[c] / step;
    c++;
  }

  for (int i = 0; i < xres; i++)
  {
    data_avgs[i] = constrain(data_avgs[i], 0, 80);
    data_avgs[i] = map(data_avgs[i], 0, 80, 0, yres);
    yvalue = data_avgs[i];

    peaks[i] = peaks[i] - 1;
    if (yvalue > peaks[i])
      peaks[i] = yvalue ;
    yvalue = peaks[i];
    displayvalue = MY_ARRAY[yvalue];
    displaycolumn = 15 - i;
    mx.setColumn(displaycolumn, displayvalue);
  }

  displayModeChange ();
}

void displayModeChange() {
  int reading = digitalRead(buttonPin);
  if (reading == HIGH && previousState == LOW && millis() - lastDebounceTime > debounceDelay)

  {

    switch (displaymode) {
      case 1:
        displaymode = 2;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2[i];
        }
        break;
      case 2:
        displaymode = 3;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3[i];
        }
        break;
      case 3:
        displaymode = 4;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4[i];
        }
        break;
      case 4:
        displaymode = 5;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5[i];
        }
        break;
      case 5:
        displaymode = 1;
        for (int i = 0 ; i <= 8 ; i++ ) {
          MY_ARRAY[i] = MY_MODE_1[i];
        }
        break;
    }

    lastDebounceTime = millis();
  }
  previousState = reading;
}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M3MzU1N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实验场景动态图2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2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M4NjE4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B:
趣味性很强:)

网友C:
也可以考虑采用现成的64X32的led显示屏模板(这个省事),用8S103或者32f103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趣味性很强:)

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考虑采用现成的64X32的led显示屏模板(这个省事),用8S103或者32f103驱动.

谢谢老师的鼓励,在做声音可视化的系列尝试,先从简单的开始学习,准备各种执行显示器都试一下。

这个系列,后面还打算继续学习和做实验的,主要有:

ws2812硬质像素屏3种规格,

F3.75和F5.0LED点阵双色显示屏模板,2-3种规格,

ws2812b灯带,拼接大些规格的显示屏,想做3-4种不同款式,

全彩LED显示屏模板,目前已收集了P2,5\P4\P5\P6\P10等。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用杜邦线引出D2管脚,作为触摸开关,可以转换五种显示频谱的模式,后面还有三种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3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Q2NDIz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4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c5OTQ0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3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5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M5MTA1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5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6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Y3NTQw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7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jA0MTI1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实验场景动态图7

网友:

   项目之二:多档arduinoFFT浮点32段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8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jA0MTM2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实验场景动态图 8

网友:

   项目之三:红绿色32段级联频谱点阵屏灯(FFT算法)

   实验开源代码

/*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08)---四位32段点阵屏
  项目之三:红绿色32段级联频谱点阵屏灯(FFT算法)
  接脚连线:MAX9814 接A0
  MAX7219 UNO
  VCC →→→→→ 5V
  GND →→→→→ GND
  DIN →→→→→ D11(数据,数据接收引脚)
  CS →→→→→ D10(负载,命令接收引脚)
  CLK →→→→→ D13(时钟,时钟引脚)
*/

#include <arduinoFFT.h>

#include <MD_MAX72xx.h>

#include <SPI.h>

MD_MAX72XX disp = MD_MAX72XX(MD_MAX72XX::FC16_HW, 10, 1);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double realComponent[64];

double imagComponent[64];

int spectralHeight[] = {0b00000000, 0b10000000, 0b11000000,

                        0b11100000, 0b11110000, 0b11111000,

                        0b11111100, 0b11111110, 0b11111111
                       };

int index, c, value;

void setup()

{

  disp.begin();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sensitivity = map(analogRead(A0), 0, 1023, 50, 100);

  Serial.println (analogRead(A0));

  for (int i = 0; i < 64; i++)

  {

    realComponent[i] = analogRead(A7) / sensitivity;

    imagComponent[i] = 0;

  }

  FFT.Windowing(realComponent, 64,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FFT.Comput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FFT_FORWARD);

  FFT.ComplexToMagnitud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for (int i = 0; i < 32; i++)

  {

    realComponent[i] = constrain(realComponent[i], 0, 80);

    realComponent[i] = map(realComponent[i], 0, 80, 0, 8);

    index = realComponent[i];

    value = spectralHeight[index];

    c = 31 - i;

    disp.setColumn(c, value);

  }

}

网友:

   项目之三:红绿色32段级联频谱点阵屏灯(FFT算法)

   实验视频剪辑 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jA0Mjg0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3

网友:

   项目之三:红绿色32段级联频谱点阵屏灯(FFT算法)

   实验视频剪辑 2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Tc1NTk2O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系列小项目

   项目之四:FFT算法的双点阵屏的动态频谱仪

   实验视频剪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yMjEwNjcwM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程序说明:

安装所有必需的库后,通过包含库来启动代码。ArduinoFFT库用于将输入模拟信号转换为频谱。MD_MAX72xx库用于控制显示并在显示器上绘制音频频谱。而SPI库用于在Arduino和点阵显示器之间建立SPI通信。

#include <arduinoFFT.h>

#include <MD_MAX72xx.h>

#include <SPI.h>

接下来,使用函数 MD_MAX72XX () 为MD_MAX72XX创建一个实例。此功能需要三个参数,第一个是硬件类型,第二个是CS引脚,第三个是连接设备的最大数量。另外,使用 arduinoFFT() 函数为 arduinoFFT 创建一个实例。

MD_MAX72XX disp = MD_MAX72XX(MD_MAX72XX::FC16_HW, 10, 4);

arduinoFFT FFT = arduinoFFT();

然后在下一行中,定义两个新数组来存储频谱的实部和虚部的 64 位频谱分量。

double realComponent[64];

double imagComponent[64];

网友:
现在,在 setup() 函数中,以 9600 的波特率初始化串行监视器以进行调试。另外,使用 disp.begin() 函数初始化点阵显示。

void setup()
{
  disp.begin();
  Serial.begin(9600);
}

现在,在循环函数中,我们将使用 for 循环通过 Arduino nano 的 A7 引脚采集 64 个麦克风读数样本,并存储到我们之前定义的“realComponent”数组中。

for (int i=0; i<64; i++)
  {
    realComponent = analogRead(A7)/sensitivity;
    imagComponent = 0;
  }

从麦克风获得 64 个频谱值后,我们通过 FFT 算法将它们传递,以计算实部和虚部信号的 64 个频谱分量。然后在接下来的几行中,我们通过了这些阅读 FFT。ComplexToMagnitude() 函数用于计算 64 个光谱分量的星等。

FFT.Windowing(realComponent, 64, FFT_WIN_TYP_HAMMING, FFT_FORWARD);
FFT.Comput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FFT_FORWARD);
FFT.ComplexToMagnitude(realComponent, imagComponent, 64);

现在,在接下来的几行中,我们使用 for 循环来控制 LED 矩阵的所有 32 列。在此循环中,我们首先将这些读数转换为已知范围,然后使用 map 函数将这些读数映射到 0 到 8 的范围。零表示该特定列的所有 LED 都将低电平,反之亦然。

for(int i=0; i<32; i++)
  {
    realComponent = constrain(realComponent,0,80);
    realComponent = map(realComponent,0,80,0,8);
    index = realComponent;
    value = spectralHeight[index];
    c = 31 - i;
    disp.setColumn(c, value);
  }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

优酷: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yNjUyOTU0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P4y1Q7o9/?vd_source=98c6b1fc23b2787403d97f8d3cc0b7e5

网友:
实验的视频记录之二

优酷: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44y1S7gi/?vd_source=98c6b1fc23b2787403d97f8d3cc0b7e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