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在ESP32-S3中添加SDCard功能

楼主:
在最新的更新中,micropython在ESP32-S3中添加了对SDCard支持

网友A:
这个应该怎么用啊?在哪儿可以找到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怎么用啊?在哪儿可以找到示例
import machine, os

# Slot 2 模式 (SPI), 使用引脚 sck=18, cs=5, miso=19, mosi=23
sd = machine.SDCard(slot=2)
os.mount(sd, '/sd') # 挂载 SD 卡到 /sd 目录
os.listdir('/sd')   # 目录中文件列表
os.umount('/sd')    # 下载 SD 卡

网友:
图文并茂,这个帖子真是精彩绝伦,让我收获颇丰!!!!!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port machine, os # Slot 2 模式 (SPI), 使用引脚 sck=18, cs=5, miso=19, mosi=23 sd = machine ...

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mport machine, os # Slot 2 模式 (SPI), 使用引脚 sck=18, cs=5, miso=19, mosi=23 sd = machine ...

  使用最新预览版的时候报错

应该是我的开发板是定制的,引脚用的不是那几个,可以自定义引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mport machine, os # Slot 2 模式 (SPI), 使用引脚 sck=18, cs=5, miso=19, mosi=23 sd = machine ...

而且我看了一下S3本身也没23的定义

网友:
感谢,可以了

网友B:
import machine, os
sd = machine.SDCard(slot=2, width=1, sck=42, miso=41, mosi=39, cs=38)
vfs = os.VfsFat(sd)
os.mount(sd, '/sd') # 挂载 SD 卡到 /sd 目录
dirs=os.listdir('/sd') # 目录中文件列表,注意sd卡有中文,可能报错,UnicodeError
for file in dirs:
    print(file)
os.umount('/sd')    # 下载 SD 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最新预览版的时候报错 应该是我的开发板是定制的,引脚用的不是那几个,可以自定义引脚吗 ...

已解决,看8#或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看了一下S3本身也没23的定义

前面给的是esp32的,esp32支持SDIO和SPI两种方式

esp32-s3上有些不同,spi用法一样,SDIO方式还没试过,看文档只有一个slot,可以使用任意引脚。

理论上SDIO更快,实际测试,在esp32上两种方式速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