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四:串口交互以及曲线、绘图板、动画控件的应用

楼主:
上一篇已经使用SGTools产生了一个简单的界面,所以对于SGTools来说,简单使用很容易上手,甚至不需要看任何资料的。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复杂的操作,需要结合SGTools和命令格式相结合的形式。

首先涉及到的是和屏幕的信息交互,先用串口方式来操作。之前提过,因为是标准232接口,所以就需要用一个usb转232的线

再用杜邦线把232线和屏幕相连接就ok了

在SGTools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个串口工具TOPWAY SGTools Command Tools ,通过这个工具,可以少查找很多通信的具体协议

当然也可以利用自定义指令去熟悉相关操作,并且自定义指令还适合一些软件没有定义的复杂情况。自定义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串口了。

连接上屏幕,打开供电后,就连接上了

实时改变一些字符串,显示数值啥的,直接操作就行了,很简单。如果显示的不对,还能读回来看看,体验了很多次,大多数没成功的情况都是数据没有发送成功造成的。

在SGTools的控件里,有两个操作:曲线和绘图板,开始没搞清楚它俩的区别,混用起来了,走了点弯路,不过后来操作后理解更透彻了。曲线控件可提供曲线变量的显示,当曲线变量数组中的内容被更新, 相关的曲线将会实时更新于画面中。屏幕支持5种类型的曲线,点、线、底部填充、顶部填充、区域填充。

曲线控件需要结合曲线变量来使用,开始就是这个弄错了

这个宽度和属性里面的点宽是相乘的关系,也是画了几次后发现的

最后就可以利用绘图指令,绘制出曲线了

之所以曲线和绘图板容易弄混,就是绘图板和曲线类似,明白后发现数据的填充方式不一样,而且绘图板可以绘制的类型更多,不仅仅是曲线。

首先用绘图板控件拖出一块可以绘图的区域

剩下的就靠串口传输指令了

然后就想整个复杂的,然后就想到了五角星,然后算了半天五角星的坐标。。。。。(死了一堆脑细胞),再换速成十六进制,再组合成串口命令

还好,最后是把五角星绘制出来了

绘制效果:

最后是动画控件,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可以在一些页面显示个小小的动画,增加页面内容的趣味性

动画不仅要创建动画范围,还要在左侧先建动画,以配置动画

在属性页面可以上传资源,并且可以进一步编辑,以及预览最后的效果(终于有有一个支持预览效果的控件了

动画效果:

SGTools搭建框架,画出指定控件的展示区域,再由指令操作,负责具体的内容,所以可以发现,SGTools的升级空间还很大,一些显示内容,坐标啥的,完全可以同步定义好,这样和指令并存的方式,简化初始设计,也方便后续更改。

网友A:
用自定义指令一个普通串口

和用串口方式、用杜邦线232线和屏幕通过串口工具软件

后者应该是简单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自定义指令一个普通串口 和用串口方式、用杜邦线232线和屏幕通过串口工具软件 后者应该是简单好像 ...

感觉各有优势

网友:
一闪一闪亮晶晶

网友B:
画条形图速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条形图速度如何?

瞬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