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五:通过网络方式和屏幕交互

楼主:
拓普微智能显示模块支持网络功能,屏幕提供了 RJ45网口,可以通过网线接入

这一点感觉可以提高一下,直接集成一块WiFi芯片来的就会更加方便直接。

关于网络升级,有一个过程说明

实际发现,三条只有中间一条有用,告诉了升级文件是哪个,至于进入升级模式要发送指令,上电复位什么的,没操作实际也正常运行了

首先查看电脑的IP段

然后将工程的网络地址设置一下

因为需要Output文件夹,所以要先编译一下,这个文件夹每次SGTools下载完自动删除了

把屏幕用网线,连接到路由器上

打开拓普微网络升级工具,选择工程生成的Output文件夹,开始下载。SGTools每次编译后可以直接打开Output文件夹,浏览生成的工程文件

每次传输完一个文件会进行校验,校验不通过,会重新传输(测试几个工程,发现遇到大文件,校验不通过的概率会大一点,比如动画文件)

文件传输的时候,屏幕处于黑屏状态

传输完成后,屏幕自动点亮了,并且进入新的工程

如果再传输一个新的升级工程,依旧是可以的

尝试断电一次,重新上电,屏幕展示的工程也是升级后的工程,所以刚才的第一条貌似确实不用操作啊

再来测试下网络传输指令交互

测试了三四个软件,居然都无法连接上

最后换成官方推荐的SSCOM,问题依旧(不太喜欢这个软件,满屏幕的文字,整的操作空间太小了)

各种排除无果,才想到一个问题,用来升级的工程网络IP没有设置,是默认的!!!,难怪怎么也连接不上了

重新配置一下工程,再操作一遍

获取版本号,握手指令都正常可以返回,但是其他指令就不行,比如画图、查询指令等

一但数据无返回,再去进行其他任何操作都是无响应了,

此时不论是指令操作还是升级操作,都无法进行了

只能重新上电重启才可以,试了几次,结果一致

指令无响应以及无法升级时,查看路由器状态,屏幕也是一直在线的

不知道屏幕的内部工作处理逻辑,无法进一步查找原因

整个网络功能体验下来,发现这个功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升级速度太慢了

nmg

网友A:
工程网络IP是需要配置一下的

不知道升级速度太慢与什么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网络IP是需要配置一下的   不知道升级速度太慢与什么有关

对啊,本来直接下载十几秒秒,结果网络五六分钟搞定,不过网络可以解决现场不用连接每台设备的场景

网友:
拓普微官方回复:

可能是指令发送有问题,导致系统在等待回复。最后图片中出问题的指令“AA 3E 0006 0000 CC33 C33C”地址不符合3E指令格式。这个问题我们会向研发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