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IDE MRS(MounRiver Studio)开发之: 设置调试前不自动编译

楼主:
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形:在一次调试前,我们已经编译过目标代码,此时,如果我们直接点击调试按钮,则IDE的调试器往往会默认再进行一次编译才开始进入调试流程,比较浪费时间。这时候我们可以设置IDE在调试前不强制编译:

RISC-V IDE MounRiver Studio(MRS)为例,点击工具栏全局配置按钮,在打开的窗口中点击Run/Debug->Launching选项,再取消右侧General Options下的Build (if required)before launching勾选项。

最后点击Apply and Close,应用改动之后的配置,这样下次我们再点击调试按钮时,MRS就不会在启动调试流程之前再自动编译一次。

网友:
原来是需要再这里设置一下的,然后就不用在默认地自动再编译一次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