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改装系列:改装按键

楼主:
以前喇叭的按钮在太阳能板上,按下时不太方便,因此就想修改一下,把按键移动到龙头扶手上。考虑到龙头位置小,也不易固定,最后使用了如下的方式:

先将洞洞板切割一个合适大小,在将 SMD 6x6 按钮焊接上去。按钮是控制电源正极的,所以接成共阳方式,按下后电源接通。

为了方便固定,反面不焊接任何导线,避免有突起。最后涂上几层防水漆,晾干后就可以安装了。先用强力双面胶将按键小板粘在龙头合适位置,在于铜线缠绕固定。一边安装一个,用起来很方便。

最后将设备电源焊接,焊点处也需要做防水处理,避免腐蚀和短路。

网友A:
这按起来是不是很拉风。

网友B:
我也想给我的汽车喇叭改一下,那样可以很拉风,可惜我没有勇气

网友C:
这么小的按键,好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给我的汽车喇叭改一下,那样可以很拉风,可惜我没有勇气

可以装一个大喇叭,但是可能会被人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按键,好按吗

还可以,按键质量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按起来是不是很拉风。

就是铜丝有点硌手,有空再想想用什么方法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给我的汽车喇叭改一下,那样可以很拉风,可惜我没有勇气

可以在车轮上装一个彩灯,这个简单效果又好

网友E:
买个独立的按键比这个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独立的按键比这个好看

一个是单个按键不够用,还有其它几个功能,另外也不好安装。

这种独立按键电动车用的多,位置也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给我的汽车喇叭改一下,那样可以很拉风,可惜我没有勇气

快换车的时候试一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铜丝有点硌手,有空再想想用什么方法改一下

看来还有改造后续 哈哈

网友F:
这些按键都想了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按键都想了什么功能?

还要装2个侧灯

网友G:
幸亏你这个是单车,要不警察找你

不过你还是小心点,我总感觉会扎手的,还有就是车被碰到,那个电路没减震,会碎

是不是可以外面包一层,比如像一些羽毛球拍握着的地方,一圈一圈缠着的那个,柄皮或者叫吸汗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幸亏你这个是单车,要不警察找你 不过你还是小心点,我总感觉会扎手的,还有就是车被碰到,那个电路没减 ...

倒不怕碎,很是很结实的。吸汗带的想法不错,我找找看。

网友B:
我那个喇叭特别紧,想要发电报那种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喇叭特别紧,想要发电报那种感觉

改装的按键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