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成千上万,如何才能找到性价比高的芯片?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 ,一个菜鸟如何才能查到性价比相对高的芯片?芯片太多了。各个平台大多数是通过型号查找。有没有能进行同型号芯片对行对比的网站或程序?

网友:
性价比相对高的芯片?

那种哪类芯片,单片机,电源控制IC,DCDC转换的IC,还是放大器IC?

各家有各家的优势,和特点

只能自己根据需求比对

网友A:
分销商网站看看能满足你需求不:https://www.digikey.cn/

还可以确定所需芯片类型,然后找到口碑比较好的厂商,去厂商官网查看。

网友:
说到具体点,一个TL431, 好几家生产,大厂有ti,安森美,小厂商国产也有

常用的1117也是多家生产

网友B:
这种对比,相同类型和或者一个名字多家生产的,好对比一点

一般从价格上也能比对,价格高低性能完全不一样的,有几毛的,有几块钱的

比如1117,大厂生产的有

1、AMS1117    AMS是Advanced Monolithic Systems的简称,奥地利微电子。现在市面上卖的AMS应该是国产而非奥地利的。
2、LM1117     之前是国半的,现在属于德州仪器。
3、BM1117     上海百力微电子(bookly),做LDO 和DC/DC等电源管理芯片。
4、SPX1117    Sipex (西伯斯) 07年被Exar公司收购。周立功有代销Sipex。
5、LT1117      凌力尔特
6、LD1117      意法半导体
7、NCP1117    安森美
8、UTC1117    杭州友旺

小厂商有

1、GS1117    台湾汇宇半导体
2、SE1117     北京思旺
3、ME1117     微盟
4、BL1117     上海贝岭
5、AS1117     BCD
6、D1117       绍兴芯谷

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它们提供的手册看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销商网站看看能满足你需求不:https://www.digikey.cn/   还可以确定所需芯片类型,然后找到 ...

或者e络盟,千万别去贸泽

网友:
参考一下别人都用的什么器件,只有常见的器件才会便宜。

网友:
在电子商城,按照参数,筛选到满足你需求的芯片,然后按照价格排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对比,相同类型和或者一个名字多家生产的,好对比一点 一般从价格上也能比对,价格高低性能完全不一 ...

厉害了,这一手的资料不简单

网友:
这个......只有混迹芯片行业多年的人才会清楚,同一芯片用途不同性价比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