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分立器件搭建一个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
当前有一个发电机电源,输出电压在5v/20uA左右的输出,不能直接驱动后端电路。

现在想给它接一个超级电容,给电容充电过程中,后端电路不导通,等电容充电到4V左右,然后自动给后端电路放电,放电完毕继续回归充电状态。

目前试了几种,比如利用可控硅的单稳态触发,可能是电路没设计好?还有人提到用mos设计,但这个电路里除了发电机这一个电源外没有其他源了,大家有什么好意见吗?

网友:
本省的输出电源为什么这么低呢?

网友A:
1、使用单片机控制;

2、纯模拟的话,首先要有一个基准,要求不高,可以用二极管的结电压来做,然后就是比较器,MOS管了。

网友:
20uA输出,超级电容要充多长时间才行啊

网友B:
用TL431来控制输出,只用电阻调好基准电压就可以。

网友:
思路不对,应该先弄清楚充电到4V或其它电压门限的时间,再弄清楚负载需要的电流和持续时间,确认此方案是否可行。如可行,在负载定时工作上下功夫吧,别想着去监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使用单片机控制; 2、纯模拟的话,首先要有一个基准,要求不高,可以用二极管的结电压来做,然后就是 ...

1、单片机需要额外电源

2、比较器也需要额外电源和基准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TL431来控制输出,只用电阻调好基准电压就可以。

TL431只提供了一个基准电压,电容电不够的时候,就一直在给负载端放电,那电容两端的电压这不是永远冲不上去。假设电容两端电压好不容易充够了,然后高于基准电压,这一下击穿431,电全漏完了

网友:
这里就只有一个源,发电机电源,很小的能量源,什么±5V啊,给单片机用的基准电源啊都没有,就只能靠模拟的方式做一个单稳态的压控开关,到4V开,开了我就不管了,没有电了我就关

网友:
增加一个DC-DC升压电路就可以了,电路也不复杂,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