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5654智能语音开发板测评] 创建示例工程及下载测试

楼主:
对于到手开发板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无法连上WiFi,几乎是怀疑家中的WiFi是不是有啥问题。无奈之下,决心重刷一次板子,那DEMO从何处获得呢?

其获取的方法是:

1)打开CDK,在联网的情况下会自动打开“Welcome”页面,见图1所示。

图1 “Welcome”页面

2)点击首页中的“新建工程”,则会呈现出全部的工程示例,见图2所示。

图2示例工程

3)从中选取“智能语音终端解决方案”,并点击“创建工程”。

4)在弹出的创建工程对话框中,输入自定义的工程名,并选择版本为“v7.4.0.1”,然后点击“下载方案”,见图3所示。

图3 命名工程

5)在弹出窗口中输入工作空间名,并点击“OK”即可,见图4所示。

图4 指定工作空间名称

6)在完成工程下载后,则CDK的界面如图5所示。

图5 完成工程下载

7)在图标工具栏,点击编译图标,在完成编译后如图6所示。

图6 完成编译

8)右击工程名称,在快捷菜单中选取“Open Flash Programmer”下的“YoC-CB5654-DSP”选项以下载语音固件,见图7所示。

图7 下载语音固件

9)在图8所示的对话框中,采用默认配置并点击“Start”开始下载。

图8 启动下载

10)在下载过程如图9至图11所示。

图9 进行擦除

图10 提示成功

图11 完成下载

11)在完成语音固件下载后,还需下载应用固件,其操作是在图标工具栏点击下载图标。

12) 在完成应用固件下载后,打开CDK中的串口调试工具,并按下开发板的 RESET按键以复位。

13)由于是首次使用,需配置 WiFi 的用户名和密码以连接无线路由器。

14)在配置好WiFi后,需再次按复位键以重启开发板,若连接成功会听到“正在启动 , 网络连接成功。”的语音提示 ,并可见到图12所示的串口输出信息。

图12 输出信息

15)以语音“宝拉宝拉”唤醒开发板,即可通过语音指令来进行问询开发板的测试 。

所涉及的控制命令有:

声音大点/提高音量

声音小点/降低音量

停止播放

继续播放

涉及的交互命令有:

讲个笑话

现在几点

天气预报/{城市}天气/明天天气/后天天气/下周天气

至此,CB5654智能语音开发板终于展现出了它的实力,体验让人欣喜!

nmg

网友A:
来个语音控制的视频不?想看

网友B:
这样看,刷板子是必须的吗?开始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语音控制的视频不?想看

哈哈,主要是语音的应答,不像发 动画那样方便,有时间发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刷板子是必须的吗?开始是啥问题?

对我来说是必须,否则连不上WIFI,也就无法接收相关的信息,如天气等。不知他人的情况如何。整起来太费事儿了,换了4台机器装n次软件才搞定!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来说是必须,否则连不上WIFI,也就无法接收相关的信息,如天气等。不知他人的情况如何。整起来太费事 ...

总算成功了,嘿嘿,为成功解决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来说是必须,否则连不上WIFI,也就无法接收相关的信息,如天气等。不知他人的情况如何。整起来太费事 ...

我把你的测评发过去,供其他三个小伙伴参考,遇到问题可以快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