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改装系列:风火轮

楼主:
车身改装了,下一步就是车轮了。以前用过装在气门芯的那种气嘴灯,通常是使用3颗纽扣电池,一般用1-2周就需要换电池,感觉比较麻烦。

因此就想找一个太阳能的,不用换电池,这样也比较环保。网上找了找,发现这个比较符合我的想法

实物如下,没有图片中的好看,亮度也稍低(也可能是太阳没有晒够吧)。

可以看到太阳能板是10格,大约是0.5x10=5V。电池很小,和蓝牙耳机里面差不多大,容量应该不超过50mAH。蓝色的是振动开关,感应运动状态。芯片型号未知。

这个灯原来是用双面胶固定的,要装到车轮就不能用双面胶,改用铜丝和扎带,固定到车轮的辐条上,同样很牢固。

网友:
看了你的所有自行车改装系列,改完上街一定是街上最靓的仔

网友A:
真会玩

有点疑问,蓝色的是振动开关,感应运动状态。

车子行进过程中可是一直在振动的,担心误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会玩 有点疑问,蓝色的是振动开关,感应运动状态。 车子行进过程中可是一直在振动的,担心误连接

振动开关就相当于一个按键,有振动就产生一个触发信号,不会误连接的。

网友B:
可以拍个视频,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拍个视频,看看效果~

好的

网友:
期待视频展示,看看最拉风的单车

网友:
想想就很飒,哈哈。

网友C:
这样的安装方式看起来不能有效利用太阳能啊

而且车轮辐条不适合固定模块

感觉阴雨天气的话,电池可能很快会放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安装方式看起来不能有效利用太阳能啊 而且车轮辐条不适合固定模块 感觉阴雨天气的话,电池可能 ...

的确存在太阳能效率较低问题,电池容量也小。本想换个大点的电池,但发现外壳很难无损拆开。预备自己重新设计一个。

网友D:
改装完车轮动平衡做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装完车轮动平衡做了没有

没做,重量不大,实际用没有感觉出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