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是什么东西?

楼主:
最近在汽车行业听到最多的就是连接器,之前不是本行业的,所以现在刚过接触就感觉有点懵。
连接器是连接电子之间的?还是汽车行业比较重要的纽带。

网友:
这里看看,顾名思义:https://www.te.com.cn/chn-zh/industries/automotive.html

网友:
『连接器是什么东西?』

就是把两条导线联接成一条的东西。通常称为插头插座。插拔一次,有联接或者断开一条导线的,也有联接或者断开多条导线的。

网友:
电路板上随便一个插座也称为连接器

汽车上的连接器比较多,估计类型也多近百种,有扁形,圆形,方形

母头件和公头件组成接触对才能叫做连接器

网友:
连接器,可否广义地理解: 一种物体与另一种物体连结在一起的连接装置都可以称之为连接器?

网友A:
连接器不一定只是电线之间的连接,机械传动之间都是需要连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器不一定只是电线之间的连接,机械传动之间都是需要连接器。

好的 这下懂了

网友B:
连接器相当于一个转接点,在电路内被阻断处或孤立不通的电路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使电流流通,使电路实现预定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相当于一个转接点,在电路内被阻断处或孤立不通的电路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使电流流通,使电路实 ...

连接器的样态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