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G0系列开发板测评] 开箱+伟大的点灯+HELLO WORLD!

楼主:
今天收到评测板了,好激动!!

先上图:

板子的做功还是可以的!

2、上电

激动的心,擅抖的手,插上ST-LINK2 :

ST—LINK        开发板

 SWD          SWIO

 GND          GND

 SLC          SWLCK

 VCC          VCC

插上电脑的USB口,四个LED一闪一闪亮晶晶,眼有那么一花:),开机总算是成功了!

打开Kiel,还好板子认得这个CPU:

点击下载按键,成功下载:

  开发板LED3开始快闪,停一会后每秒闪一次。昨天看到群友说Jlink不能识别,我还买了两个DAP-LINK,白瞎了好几十块钱。

  除了点灯大法,还有hello world! 例程初始化了UART0,例程里面是:DebugUartInit。查看原理图,UART0的插口是J8,找了好久木有看到,后来看到J8的丝印不是很清楚。直接看板子的原理图,TX为PA14,RX为PA13(这有点跟STM32的反着来,STM32的一般是TX在前RX在后的,有没有感觉mac os跟windows的图标,他们也是反着来的,喝喝!)。在主程里添加printf("HELLO WORD!\r\n")。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er_init.h"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SHOULD BE KEPT!!! */
    MF_Clock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HOULD BE KEPT!!! */
    MF_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FL Driver Library */
    /* SHOULD BE KEPT!!! */
    FL_Init();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SHOULD BE KEPT!!! */
    MF_Config_Init();

    UserInit();

    while(1)
    {
        LED0_TOG();
		printf("Hello World!\r\n");
        FL_DelayMs(1000);
    }
}

  打开串口助手,打印出来了hello world!。

好了,总的来说开箱、下载程序一切还顺利,如果您有STM32的开发经验,入门这个块开发板还是很简单的。这次的开箱就到这里,让我们共同期待后面的测评!

GPIO 示例.zip

点灯程序

网友A:
amazing ,st-link竟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azing ,st-link竟然支持

都是标准的SWD接口,兼容协议做的好的话常见的仿真调试软件都可以用

网友B:
大佬大佬,可以用xcom吗。我xcom一直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大佬,可以用xcom吗。我xcom一直没反应

应该都可以吧,你用示波器看一下数据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