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LDO输入输出电容的选择

楼主:
DCDC/LDO的输入输出电容如何选择的,例如DCDC 12V-5V  LDO 5V-3.3V

DCDC的12V 5V的电容如何选择,然后LDO 5V 3.3V的电容如何选择,不考虑规格书的推荐,这个如何去计算的

网友:
这个DCDC开关芯片和LDO确实 不一样

LDO的输入输出电容,主要是解决噪声和控制环路的稳定问题,选择电容主要优先较低ESR的
可以参考一下ADI专家的文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495-1-1.html
https://news.eeworld.com.cn/mp/ADI/a327.jspx

网友:
DCDC的开关电路比较复杂一点吧

因为它分Buck和Boost

输入和输出电容是不一样的计算

有关开关电源拓扑结构书上不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