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目标单片机,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电路图如前两幅图所示,点“检查MCU选项”或“下载/编程”后,一直显示“正在检查目标单片机”,如下图所示:

我做了如下尝试:
1、提供3.3v、5v电压
2、将土豪金ch340G下载器的TX连接到STC89C52RC的10角(RX)
3、换8MHz和12MHz的晶振
4、点“检查MCU选项”或“下载/编程”按钮后,重新给电路供电

网友:
将土豪金ch340G下载器的TX连接到STC89C52RC的10角(RX),
RX到TX的线连接了吗?

网友:
确定单片机型号选的正确?

下载连接线也连接好了?

网友:
复位管脚上拉了吗?复位管脚不上拉,单片机可能处于未知状态。

网友:
线链接错了吧,

网友:
或者是软件设置不对头

网友:
1、提供3.3v、5v电压   GND

2、将土豪金ch340G下载器的TX连接到STC89C52RC的10角(RX)

CH340G  TX <==> STC89C52RC  RX

CH340G  RX <==> STC89C52RC  TX

还不行的话 下载波特率降低 比如 2400

另外测一下线通不通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