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笔录小计小图 信号反射图

楼主:
 传输线路中的不连续经常会导致反射,从而产生新的信号,这可能会干扰和扭曲所需的信号。

网友:
这个图比较直观反应  电磁波遇到障碍物  更接近光的原理   光也是电磁波的一种   只能直射

网友A:
一般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怎么解决呢?

一般就采用匹配电路    50Ω传输线  无限接近它 让它没有反射  那是不可能的  就采用EDA软件仿真和一系列匹配电路  就展开了...............

网友:
通常以这种方式来降低反射波  就回波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