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

楼主:
keil C51_V706请问这个软件怎么安装

网友A: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keil C51_V706请问这个软件怎么安装

网友:
直接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 C51_V706请问这个软件怎么安装

一般就是一个.exe程序 直接运行按照提示安装就可以

网友:
keil有版本问题,不同版本的可能会存在共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