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ang 中regexp包用法

楼主:
 判断在 b 中能否找到正则表达式 pattern 所匹配的子串
// pattern:要查找的正则表达式
// b:要在其中进行查找的 []byte
// matched:返回是否找到匹配项

网友:
想表达什么呢

Pattern类和Matcher类中,是有正则表达式判断的两种方法的

比较全的是这样

// 判断在 b 中能否找到正则表达式 pattern 所匹配的子串
// pattern:要查找的正则表达式
// b:要在其中进行查找的 []byte
// matched:返回是否找到匹配项
// err:返回查找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错误
// 此函数通过调用 Regexp 的方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