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小组训练题目:用MOS管或者+运放实现一款DC/DC闭环稳压

楼主:
老师为了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出了一个思考题,如题

网友A:
自己先查查资料,找找思路。这样才能在兴趣小组立足呀:)

网友:
不允许使用光耦,因为光耦属于集成电路,但可以使用普通运放。这个规定很勉强。作为集成电路,运放可比光耦复杂多了。

网友:
国内最早的为大型计算机供电的开关电源,就是完全用分立元器件构成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开关电源专用的集成电路。彼时为产生振荡,采用劳耶尔振荡电路。如今没有谁再干这种事情了。有现成的开关电源专用集成电路,为什么还要费力用分立元器件去搭?

网友:
用分立元器件搭,肯定做得到,因为所谓集成电路,无非是把相互之间有联系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做到同一块晶片上,以降低成本,便利使用。用分立元器件搭,肯定成本要比使用专用集成电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查查资料,找找思路。这样才能在兴趣小组立足呀:)

老师是要实物验证的,不考察效率和波纹等,重在锻炼学生基本思维力。

您既然来说是非事,一定给俺指教指教。

否则俺会期盼您。。。。。

网友:
原题要求输出电压100V,最大输出电流100mA,直流输出功率不过10W,没有必要采用推挽,最简单的反激即可。另外,原题也没有说输入输出必须隔离。既然不必隔离,采用Boost电路即可实现。

原题中不知道为什么提到逆变。

网友:
10W功率,又没有对稳定性提出要求,采用最简单的自激方式就可以实现。电路简单,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so 发表于 2021-11-24 17:26 自己先查查资料,找找思路。这样才能在兴趣小组立足呀:) 老师是要 ...

看看 @maychang老师的回复哈,我不行。把的你思路抛出来多好,说明你还是很用心想了这个事,赞一下。

网友B:
问问这里各位,以后我还能否自己屏蔽掉此贴么 ?

让老师看见说我求人属于作弊,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里各位,以后我还能否自己屏蔽掉此贴么 ? 让老师看见说我求人属于作弊,就麻烦了。

大家回复了半天,一下子删掉不太合适。建议你把思路整理整理,多作出几种方案来,老师应该就不会介意了。

网友C:
这是一个符合原题要求的电路,其中使用了运放。详细说明见张占松等著《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347页开始。

网友:
注意12楼图中有一处错误:二极管D1右端和电容C2右端应该联接在一起,再接电阻R1下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里各位,以后我还能否自己屏蔽掉此贴么 ? 让老师看见说我求人属于作弊,就麻烦了。

你们老师,当初也是从书本上学的。现在你拿本书,说你是从书上找到的电路,恐怕老师没有什么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里各位,以后我还能否自己屏蔽掉此贴么 ? 让老师看见说我求人属于作弊,就麻烦了。

就是这本书。下载后可以拿给老师看。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箸 557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符合原题要求的电路,其中使用了运放。详细说明见张占松等著《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347页开始 ...

果然是位大德高师啊        我很受教益

还请老师指教,图中的双极型三极管,若是统统换成MOS场管,

那么电路是否还会成功吗 ?   电路结构参数我会做出适合MOS管的调整。

这已经是很满意,很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里各位,以后我还能否自己屏蔽掉此贴么 ? 让老师看见说我求人属于作弊,就麻烦了。

这个电路更简单,是在变压器上增加一个绕组,靠这个绕组上电压实现反馈,同时实现输入与输出的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问这里各位,以后我还能否自己屏蔽掉此贴么 ? 让老师看见说我求人属于作弊,就麻烦了。

17楼电路图的出处,见下面这篇文章。此文对RCC设计讲得比较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11-24 18:02 这是一个符合原题要求的电路,其中使用了运放。详细说明见张占松等著 ...

『图中的双极型三极管,若是统统换成MOS场管,那么电路是否还会成功吗 ?』

电路中各元器件参数需要比较大的调整。详情参看18楼文章。

网友:
两个电路初看去虽有些简单,但分析起来却需要扎实过硬的基本功。

若是再要换成MOS管,加上反激变压器设计,闭环的稳压契入等等

 尽管有教科书和楼上各位老师帮助助攻,要实物能够运转起来,更要在理想上追求效率、波纹......

知难而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