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蓝牙开发板PB-02-Kit测评】KEY与LED控制

楼主:
在GPIO的使用中,即有控制LED灯的输出功能,也有识别按键KEY的输入功能。

由于板上没有专供用户测试的按键,故可通过外挂的方式来进行测试。

在外挂按键连接引脚P31的情况下,配置与读取按键引脚的语句为:

hal_gpio_pin_init(P31, IE);

while(hal_gpio_read(P31));

以按键控制LED的主程序为:

int app_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
         osal_init_system();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hal_gpio_pin_init(P0, OEN);
         hal_gpio_write(P0, 1);
         hal_gpio_pin_init(P34, OEN);
         hal_gpio_write(P34, 1);
         hal_gpio_pin_init(P14, OEN);
         hal_gpio_write(P14, 1);
         hal_gpio_pin_init(P31, IE);
         while(1)
         {
                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34, 1);
                hal_gpio_write(P0, 1);
                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34, 0);
                hal_gpio_write(P0, 0);
                if(hal_gpio_read(P31))
                hal_gpio_write(P14, 1);  // G ON
                else
                hal_gpio_write(P14, 0);  // G OFF
         }
         /* Start OSAL */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
         return 0;
}

经程序下载测试,其控制效果正常。

有了GPIO口的使用基础,后面可利用GPIO口来模拟I2C通讯以驱动OLED屏。

网友A:
GPIO的端口控制和按键使用是基础,从51单片机学习开始一样一样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IO的端口控制和按键使用是基础,从51单片机学习开始一样一样的 谢谢分享

是呀,每接触一个新类型的板子掌握GPIO是基本功,没它走不起来。

网友B:
楼主的开发环境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开发环境介绍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860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