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快充”,能有多快?

楼主:
刚网上看到了一个安富利的文章,我也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充电的速度是一个“槽点”。比如,以一个功率100 kW的直流充电器为一辆电池容量为60kWh的电动汽车充电,充满大约需要36分钟,大概可以续航330公里;而如果是传统的燃油车,要达到这个续航距离,燃料加注的之间只需3-5分钟。这种用户体验上的差距难免会让电动汽车厂商不忍直视,但是又无法漠视。

迈进“快充”的门槛

电动汽车的“快充”到底能有多快?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电动汽车的充电的方式。大类划分,充电类型有交流充电和直流充电两种,它们的技术架构是不同的。

采用交流充电模式时,来自电网的交流电通过交流电插座或充电桩的接口连接到电动汽车的车载充电器(OBC)上,由OBC完成AC-DC的转换,再使用这个直流电压和电流给动力电池充电。

而直流充电模式,是将电网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的过程,在车辆外部(通常是充电桩)完成,因此无需经过OBC就直接可以对动力电池进行充电。由于这个AC-DC转换工作是在车外进行的,因此在空间、成本、重量、热管理等方面不会受到太强的约束,所以直流充电在提高充电功率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因此也就成了电动汽车快充最重要的赛道。

图1:电动汽车直流充电和交流充电架构比较(图片来源:Yole Development)

按照坊间一种比较流行的分级方式,电动汽车充电可分为三级:

  • 第一级:主要是从民用市电中取电,可提供120VAC/230VAC的交流电压,以及12A至16A的充电电流,充电功率一般在2kW以内。
  • 第二级:也是交流充电,这是依托于多相240VAC交流充电桩来充电,充电电流可提升至15A至80A,功率可达到22kW。
  • 第三级:以22kW以上的更高功率的充电,就需要采用直流充电方式了。从直流充电桩输出300V至750V的高压直流电可直接为动力电池充电,功率可以达到数百千瓦——比如特斯拉的V3超级充电桩,就可支持高达250kW的峰值充电功率,号称充电15分钟可以让Model 3续航250公里。目前,常见的直流充电功率范围在22-150 kW之间,功率200-350kW是众多厂商的主攻目标,高达400 kW的直流充电也有人在尝试。

由此可见,达到了“第三级”的直流充电,才算得上是迈进了电动汽车“快充”的门槛。

不同的快充标准

不过,上述这种“三级”充电的划分方式,不算严谨。为了能够让大家在打造快充基础设施(充电桩)时的步调能够一致起来,各个行业组织和领导厂商都在急锣密鼓地推进相关的标准和规范的建立。

比如,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的IEC 61851电动汽车导电充电系统标准,将电动汽车充电细分为四种模式,前三种是交流充电,第四种则是可以提供600V、最大电流400A的直流充电模式,最大充电功率达240kW。

在北美市场,美国汽车工程学会(SAE)推出了SAE J1772管理标准,它定义了交流1级、交流2级、直流1级和直流2级四种充电模式。其中直流模式提供200-500V电压,直流1级和2级模式分别支持最高40kW和100kW的充电功率。

CHAdeMO是由日产、三菱、丰田、日立、本田和松下等日本厂商联合一些欧洲参与者成立的协会,专门针对电动车直流快充制定了CHAdeMO协议,最新的CHAdeMO 2.0版本支持400kW/1000V的直流充电。据悉,CHAdeMO正在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CEC)联合开发一个的超高功率充电标准“ChaoJi”,目标直指900kW!

在直流快充领域,还有一个CCS(Combined Charging System,联合充电系统)标准值得关注。这是由美国和欧洲的8家车企共推的标准,旨在将各自为战、混乱的充电接口统一起来,因此CCS的思路是在同一个物理接口中既支持交流充电,也支持直流充电。CCS系统与IEC、SAE和ISO的相关标准兼容一致,支持单相和三相交流充电,目前可以支持200kW的直流充电,正在研发支持350kW充电功率的方案。

网友A:
当电动车充电可以像汽车加油一样快的时候,电动车市场占比可能就会超越汽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电动车充电可以像汽车加油一样快的时候,电动车市场占比可能就会超越汽车了。

其实充电桩够多,15分钟已经能接受了。哈哈。不是说十一出行,电动车需要排队充电嘛,如果算上排队时间,确实就太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angerxian 发表于 2021-11-25 16:15 当电动车充电可以像汽车加油一样快的时候,电动车市场占比可能就会 ...

马上过年了,看看高速服务站的充电站会不会出现排队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上过年了,看看高速服务站的充电站会不会出现排队现象

哈哈 期待反馈。大年三十走,应该不会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电动车充电可以像汽车加油一样快的时候,电动车市场占比可能就会超越汽车了。

太快了也不一定是好事,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ngerxian 发表于 2021-11-25 16:15 当电动车充电可以像汽车加油一样快的时候,电动车市场占比可能就会 ...

主要是续航太短,每隔几个服务区就得充电一次,汽车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快了也不一定是好事,担心安全问题

安全第一。

网友:
直流充电桩的充电功率比较大,要布设线路和变压器,很多小区都是不具备安装条件的。

网友E:
目前具有“超充”技术的除了TSL,国内还有车企在应用。

另外,维护解决充电时间长的不好体验,蔚来还有换电和“一键加电”等补能方式,3-5分钟能赶上加油的体验,目前在全国已经布局的有700个换电站。我是ES8车主,已经换电3年了,感觉非常好。

同时国家也制定了换电技术标准,倡导电动车普及换电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具有“超充”技术的除了TSL,国内还有车企在应用。 另外,维护解决充电时间长的不好体验, ...

换电倒是个办法,如果换电站足够多的话:)

网友E:
目前北京--广东--深圳沿线换电站最多,另一条是青藏线,都已经投入使用,高速路平均100多功率就有不能措施:快充或换电。

我从去年到现在换点超过70多次。现在有二代换电站,从进站-换电-出站全自动操作,无需司机干预,3分钟完成,不用下车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北京--广东--深圳沿线换电站最多,另一条是青藏线,都已经投入使用,高速路平均100多功率就有不能措施 ...

还挺方便的。

网友E:
我的车用的电池是100度电池,快充(最大电流220A左右)需要1.5小时,超充约1.2小时。

实际续航在350-380公里之间。

冬天一般电池充电限制92-95%,加上电池自身的低温维护,续航会少10%-15%

我一般开车比较猛,所以续航会有一点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车用的电池是100度电池,快充(最大电流220A左右)需要1.5小时,超充约1.2小时。 实际续航在350-380公 ...

100度电池是什么概念?

网友E:
3年前国家规定,只有电池大小超过70度以上的才享受国家个地方补助。

所以大部分电动车都沿着最底线制造。当然TSL有D50、D70和D100等,具体记不太准确。

100度是供电局充电时计量的数字,具体计算好像是1000AH=1度,在具体忘了,总之充满电需要100度电。

充电时按这个最后和充电站结算。

网友:
现在不是续航多久的问题,而是充电桩密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3年前国家规定,只有电池大小超过70度以上的才享受国家个地方补助。 所以大部分电动车都沿着最底线制造 ...

好的 了解了。容量。

电池容量70KWH当中“KWH”是英文kiloWatt-hour的缩写计量用电的单位千瓦时的符号,也就即70KWH=70度,可以装70度的。

  1. 是容量的表示方法,mWh毫瓦时、Wh瓦时、Ah安时都是电池容量的单位。

  2. 表述上Wh更科学,但是因为Ah使用的时间长,就是历史上人们都是这么干的,所以采用比较多。

  3. 在计量上Ah要容易的多,Wh测量比较复杂,因为电池的电压在放电过程中不是线性变化的,要测量电池的瓦时,需要时刻测量电池的放电电压,然后与放电电流相乘,最后累加,就是电压乘以电流的积分。Ah测量上就很简单,只需要你恒流放电,然后计量下时间就能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