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大神们帮看看这是什么IC ?

楼主:
万能的大神们帮看看这是什么IC ?感谢!!!

网友A:
丝印有点模糊,无法辨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有点模糊,无法辨别。

一个“RA” + 一个躺起的“N”,大致是这样。。。

网友B:
丝印是RA的芯片有很多,建议你分析一下电路原理,缩小范围。

网友:
双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稳压块?升压块?分析一下外围电路,很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是RA的芯片有很多,建议你分析一下电路原理,缩小范围。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上的器件,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电路大致如下 ,图中标记器件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图中标记的S8050

这种三极管生产厂家比较多

丝印不一定统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中标记的S8050 这种三极管生产厂家比较多 丝印不一定统一

标记8050 ,后面有“??”是表示不确定是不是,网上查了一下(含PDF资料),8050丝印不是R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标记8050 ,后面有“??”是表示不确定是不是,网上查了一下(含PDF资料),8050丝印不是RA的 ...

这是画原理图人的疏忽,标记不清

只要确认是S8050,后缀参数相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画原理图人的疏忽,标记不清 只要确认是S8050,后缀参数相差不多

这个S8050是我自己标记的,PCB板上的器件丝印是RA,网上搜RA,有说是S8050,所以才标记了一下是S8050,但不确定是不是S8050,才又在后面标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