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电路输出uo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

已知 Rb = 10KΩ、Rc = 1KΩ、Vcc = 12V、Dz的Uz是4V,Iz = 5mA,Izmax = 25mA;三极管Ube = 0.7v,β = 100,Uces = 0.4v;

请问下当U1 = 1.5V时,就以上条件,能否计算出Uo的值?是怎么计算的?主要不太清楚二极管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没有二极管,根据放大倍数可求得三极管Ic = 8mA,由此可以计算出uo = 4v,当加入二极管后,这个电压刚好等于Uz,但是Dz的电流肯定达不到5mA,因为Rc限流了,这样一来Uo会变为多少呢?

网友A:
『这样一来Uo会变为多少呢?』

这就要看稳压管DZ的特性曲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来Uo会变为多少呢?』 这就要看稳压管DZ的特性曲线了。

如果知道了Dz的特性曲线,应该用什么方法确定它的具体坐标呢?

是不是只能用假设法代入计算,比如假设Iz = 2mA,那么计算得Uo = 2v,再看是否与曲线对应,这样逐渐找到一个与曲线最接近的值,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知道了Dz的特性曲线,应该用什么方法确定它的具体坐标呢? 是不是只能用假设法代入计算,比如假设 ...

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具有强烈非线性(没有强烈非线性也就不能稳压了),厂家一般给出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我们只能根据厂家给出的曲线用作图的方法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知道了Dz的特性曲线,应该用什么方法确定它的具体坐标呢? 是不是只能用假设法代入计算,比如假设 ...

倒是不一定用 “假设法” 代入计算,“代入法” 手工计算太麻烦。而且,稳压管生产厂家也未必给出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的表达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具有强烈非线性(没有强烈非线性也就不能稳压了),厂家一般给出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

看了一些型号的稳压管,感觉它的特性曲线都是比较粗糙的(如下图示例),想请教您使用“作图的方法”的具体思路,我感觉无从下手 ||=_=,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下图圈出部分列出的是一颗5.1V@5mA的稳压管参数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些型号的稳压管,感觉它的特性曲线都是比较粗糙的(如下图示例),想请教您使用“作图的方法& ...

此图确实太粗糙。如果厂家给出的是下面这样的曲线,就可以用作图方法找到工作点了。

网友C:
先不说稳压管曲线准不准,我觉得首先你那个根据三极管beta,和假设0.7的方法求三极管电流,就是非常不准不靠谱的方法吧?在这个基础上讨论稳压管曲线准不准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稳压管曲线准不准,我觉得首先你那个根据三极管beta,和假设0.7的方法求三极管电流,就是非常不准不 ...

0.7v用于理论计算应该没有问题吧,包括β,不太明白您觉得比较靠谱的求解Ic的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稳压管曲线准不准,我觉得首先你那个根据三极管beta,和假设0.7的方法求三极管电流,就是非常不准不 ...

您说的应该是实际使用受器件一致性、温度等影响会与理论值有差异吧?这个了解的;其实主要症结不是说求解的值准不准确,而是说这个理论方法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图显然属于“题目”而非实际应用电路,那么计算时就把元件看成理想器件好了,也只有理想器件才有答案的约束性。

网友:
Uo不就是4v吗,齐纳二极管的齐纳击穿电压就是4V,此时可以认为没有电流流过二极管

可以这样理解,假设如果有电流流过二级管,那么Uo就会低于4V,稳压管截至,所以没有电流流过齐纳二极管,输出就是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