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的使用限制

楼主:
  1. 安装时使用锡焊

锡焊利用低熔点的金属焊料加热熔化后,渗入并充填金属件连接处间隙的焊接方法,在电子工业中应用广泛。

但电化学传感器安装时不能使用锡焊。

一方面是因为电化学传感器外封装才用的是塑料材料,锡焊时温度很高,容易使传感器外壳变形,造成电解液泄漏。

另一方面,电化学传感器内部的加热丝在高温环境中,表面会形成保护性氧化膜,氧化膜存在一段时间后又会发生老化,形成不断生成和被破坏的循环过程,加热丝内部元素不断消耗,非常容易产生断丝。

还有就是,电化学内部的电解液是一种能够进行电解反应并将离子电荷传送到电极的溶剂,高温会破坏内部电解液,使电解液蒸发掉,造成传感器损坏。

正确安装方法:先将插针焊接在电路板上,再将传感器插在电路板上。

  1. 撕掉传感器上的透气膜

透气膜就是传感器上方的白色薄膜,用于覆盖传感器上盖或电极上端,为传感器提供机械性保障,以及滤除部分不需要的粒子。

气体可以通过透气膜进入传感器内部,使用时透气膜是不需要去掉的,如果去掉,就失去了这层保护作用了。

正确使用方法:保留传感器上的白色透气膜,安装到电路板上。

  1. 随意去掉管脚上的弹簧

在收到电化学传感器的时候,会发现传感器的两个管脚被弹簧连接在了一起,拿到传感器后立刻去掉这个弹簧是正确的吗?

其实,连接电化学传感器两个管脚的弹簧,起到的是短路的作用。电化学传感器在不用的时候,电极两端会有电荷积累,短路就是释放电荷,保证电荷平衡,以减少传感器老化时间。

正确使用方法:当传感器不用时,需要保留弹簧,而使用时,则需要去掉弹簧,安装到电路板上。

  1. 长时间放置于无氧环境

电化学传感器在无氧环境下,内部无法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也就无法工作,如果传感器长时间放置在无氧环境中,再次使用时,恢复时间就会加长,影响使用

正确放置方法:电化学传感器存放时,需要注意是否有有机气体及其他干扰性气体存在,环境中通风设施是否良好等,保证传感器在洁净空气中。

  1. 传感器接触到水

上文中提到的白色透气膜也叫疏水膜,除了防尘透气,也有一定的隔离作用,用来防止电解液泄漏。但由于这层薄膜并不能完全密封,水蒸气也是很容易进入传感器中的,传感器在大湿度条件下长时间暴露,可能导致过量水分蓄积并导致泄漏,同样会损坏传感器。

正确使用方法:按照厂家说明书中指示的温湿度范围进行存放。

网友:
怎么简单怎么来,不喜欢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