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货物引脚漏铜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我们买了一批17+年份的货物, 经检测后QC说是引脚严重漏铜无法使用要求退货。 供应商说这是TI 生产的两种不同质量不同工艺造成的不会影响使用不给退货, 但是我没有在TI 官网上找到任何关于这种工艺的说明。 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漏铜的现象,主要看管脚的焊接性能如何,如果影响焊接质量,或者通电接触不良,就不能用。

管脚如是氧化,时间长了,会发黑,氧化那是不能用的。

网友A:
确认是不是美国德州仪器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不是美国德州仪器的芯片!

确认是的, 标签其他我们都有检测, 是TI 的货没错

网友:
德州仪器现在主要依靠模拟领域!这家的所有mcu只要带flash的,就算是汽车类的芯片,设计都有缺陷。干扰大一点芯片就可能锁了。设计要求开发者经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是的, 标签其他我们都有检测, 是TI 的货没错

看看是哪一年生产的?能焊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