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万用表,老规矩,拆了一定要多零件装不回去!

楼主:
很多年前买的一块表退休了,一颗按键坏掉了,拆了看看能不能修,结果,,,算了,再买一块吧。哈哈哈。

滨江仪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哥们用的就是小众!

然后多了两个片片,不知道装哪里的。。。必须依照传统,多东西出来。

网友A:
看看各功能都正常不,像是挡位旋钮里的滑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各功能都正常不,像是挡位旋钮里的滑片呢。

应该不是,装回去啥都是对的,功能正常。(因为开机按钮坏了,我一直按着这个按钮它就还能用)

网友:
多的都是多余的,开玩笑,应该是电池位置的把

网友:
经典的9205,虽然精度一般。可以换个用AA电池自动量程的万用表。

网友:
越拆越多。

网友:
神奇的铁片,还是两,不影响功能应该是固定用的吧。

网友:
以后没事多拆拆,能赚大发了。

网友:
china   拆了哪,大家都是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