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楼主:
以前学习C语言或者嵌入式编程,都有IDE,在Windows环境下几乎不用考虑编译链接的事,但是在Linux环境下,就需要明白编译连接的过程了。

在文件夹新建一个“hello_world.c”文件,直接用记事本打开就行,然后编写如下简单的代码,保存。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树莓派系统在文件夹下按“F4”就会调出终端,并且路径就是当前文件夹,输入:

gcc hello_word.c

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a.out的可执行文件,然后输入:

./a.out

运行该文件,就会在终端中显示“Hello world”

上面的整个过程就是C代码的编译运行过程,使用命令确实也是不太习惯。

可以使用树莓派中的Geany软件进行C语言的编译和运行。

右键“hello_world.c”文件,选择使用Geany打开,然后依次点击“编译”,“生成”,“运行”,如下图123标示处,同样能在打开的终端中显示“hello world”。

使用Geany写C代码有关键词颜色提醒,也非常方便编译与运行。

在“树莓派4引脚功能以及操作方法”中有使用到wiringPi库,而且在编译的时候是使用的如下指令。

gcc -Wall -o blink blink.c -l wiringPi

该指令是指使用gcc进行编译,gcc最基本的用法是:gcc [options] [filenames]

-Wall表示产生尽可能多的警告信息。

-o表示输出可执行文件,默认输出a.out

-I表示向gcc头文件搜索路径中添加的目录

在Geany中同样需要将wiringPi添加进搜索目录,在设置生成命令中进行如下设置。

      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用Geany编写、调试和运行代码了。

问题

      C语言的实时特性会不会比python好呢?

来自 2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玩板看这里:

网友:
汇总(已更新16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