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楼主:
在linux中通常用延时函数来做定时,有专门的延时函数sleep,但是这样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定时时间会增加,而且时间不固定,太多不可控因素。

如果需要有多个定时器,就需要多个线程,wiringPiWiringPi库提供了线程的函数,这是一个C语言编写的库,也有阉割版的python版本。

延时函数定时器

wiringPi库有线程函数和时间查询函数,因此可以创造一个线程函数,然后在线程中延时。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ringPi.h>
long tim,tim2;
long now,now2;
long pre_time,pre_time2;
#define INTERVAL 10000 //间隔时间,单位是us
PI_THREAD (timer1)
{
  for (;;)
  {
   now=micros();
   delay(10);
   printf ("1:%ld,%ld\n",now,now-pre_time);
   pre_time=now;
  }
}
PI_THREAD (timer2)
{
  for (;;)
  {
   now2=micros();
   delay(10);
   tim2 += INTERVAL;
   printf ("2:%ld,%ld\n",now2,now2-pre_time2);
   pre_time2=now2;
  }
}
int main (void)
{
  wiringPiSetup () ;
  tim = micros();
  piThreadCreate (timer1) ;
  piThreadCreate (timer2) ;
  for (;;)
  {
  }
  return 0 ;
}

     结果如下。

      使用延时的方法,实际定时都比延时时间长,有大约5us的误差。

查询方式定时器

还可以在线程中不断查询时间来达到定时器的目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ringPi.h>
long tim,tim2;
long now,now2;
long pre_time,pre_time2;
#define INTERVAL 10000 //间隔时间,单位是us
PI_THREAD (timer1)
{
  for (;;)
  {
   now=micros();
   if(now- tim >= INTERVAL)
   {
    tim += INTERVAL;
    printf ("1:%ld,%ld\n",now,now-pre_time);
    pre_time=now;
   }
  }
}
PI_THREAD (timer2)
{
  for (;;)
  {
   now2=micros();
   if(now2- tim2 >= INTERVAL)
   {
    tim2 += INTERVAL;
    printf ("2:%ld,%ld\n",now2,now2-pre_time2);
    pre_time2=now2;
   }
  }
}
int main (void)
{
  wiringPiSetup () ;
  tim = micros();
  piThreadCreate (timer1) ;
  piThreadCreate (timer2) ;
  for (;;)
  {
  }
  return 0 ;
}

     输出的结果如下。

     采用线程和时间查询函数来实现定时器功能,创造两个线程实现两个定时器功能,大多数时候能实现非常准确的定时,偶尔有较大误差,但是CPU资源消耗较高,CPU占用一直在80%以上。因此,该方法不可用,C语言下探索定时器的方法失败了。

       问题

还有不有其他的方法在树莓派上实现较为准确的定时呢?

源码

GitHub:

延时方式: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Timer/Timer_Delay.c

查询方式: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Timer/Timer_Polling.c

Gitee:

延时方式:https://gitee.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Timer/Timer_Delay.c

查询方式:https://gitee.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Timer/Timer_Polling.c

网友:
来自 3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汇总(已更新16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