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楼主:
 之前有介绍使用python编写蓝牙程序,树莓派蓝牙基础——bluezero库的使用

       这次试试wifi通信,Linux中常用socket进行通信,它是计算机之间进行通信的一种约定或一种方式。推荐学习“C语言中文网中对socket的介绍,我主要介绍如何使用。

Windows下socket的使用

    下载Gcc编译环境:MinGW安装后打开cmd,输入gcc -v,如果出现一大堆信息,说明安装成功。

编写代码

    服务器端代码socket_hello_win_server.cpp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sock2.h>
#pragma comment (lib, "ws2_32.lib")  //加载 ws2_32.dll
int main(){
    //初始化 DLL
    WSADATA wsaData;
    WSAStartup( MAKEWORD(2, 2), &wsaData);
    //创建套接字
    SOCKET servSock = socket(P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绑定套接字
    sockaddr_in sockAddr;
    memset(&sockAddr, 0, sizeof(sockAddr));  //每个字节都用0填充
    sockAddr.sin_family = PF_INET;  //使用IPv4地址
    sock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27.0.0.1");  //具体的IP地址
    sockAddr.sin_port = htons(1234);  //端口
    bind(servSock, (SOCKADDR*)&sockAddr, sizeof(SOCKADDR));
    //进入监听状态
    listen(servSock, 20);
    //接收客户端请求
    SOCKADDR clntAddr;
    int nSize = sizeof(SOCKADDR);
    SOCKET clntSock = accept(servSock, (SOCKADDR*)&clntAddr, &nSize);
    //向客户端发送数据
    char *str = (char*)"Hello World!";
    send(clntSock, str, strlen(str)+sizeof(char), NULL);
    //关闭套接字
    closesocket(clntSock);
    closesocket(servSock);
    //终止 DLL 的使用
    WSACleanup();
    return 0;
}

   客户端代码 socket_hello_win_client.cpp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WinSock2.h>
#pragma comment(lib, "ws2_32.lib")  //加载 ws2_32.dll
int main(){
    //初始化DLL
    WSADATA wsaData;
    WSAStartup(MAKEWORD(2, 2), &wsaData);
    //创建套接字
    SOCKET sock = socket(P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向服务器发起请求
    sockaddr_in sockAddr;
    memset(&sockAddr, 0, sizeof(sockAddr));  //每个字节都用0填充
    sockAddr.sin_family = PF_INET;
    sock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27.0.0.1");
    sockAddr.sin_port = htons(1234);
    connect(sock, (SOCKADDR*)&sockAddr, sizeof(SOCKADDR));
    //接收服务器传回的数据
    char szBuffer[MAXBYTE] = {0};
    recv(sock, szBuffer, MAXBYTE, NULL);
    //输出接收到的数据
    printf("Message form server: %s\n", szBuffer);
    //关闭套接字
    closesocket(sock);
    //终止使用 DLL
    WSACleanup();
    system("pause");
    return 0;
}

运行方法

  1. 编译,按住“Shift”,然后在文件所在的窗口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在此处打开PowerShell窗口”,然后输入
gcc server.cpp -o server -lwsock32
gcc client.cpp -o client -lwsock32
  1. 运行,在文件夹中会出现“server.exe”和“client.exe”两个文件。先直接双击server.exe,会出现一个黑框,然后双击client.exe。

运行结果

出现如下字样。说明收到服务器端的信息了。

  Linux下socket的使用

    服务器端代码 socket_hello_linux_server.cpp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t main(){
    //创建套接字
    int serv_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将套接字和IP、端口绑定
    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
    memset(&serv_addr, 0, sizeof(serv_addr));  //每个字节都用0填充
    serv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使用IPv4地址
    serv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27.0.0.1");  //具体的IP地址
    serv_addr.sin_port = htons(1234);  //端口
    bind(serv_sock, (struct sockaddr*)&serv_addr, sizeof(serv_addr));
    //进入监听状态,等待用户发起请求
    listen(serv_sock, 20);
    //接收客户端请求
    struct sockaddr_in clnt_addr;
    socklen_t clnt_addr_size = sizeof(clnt_addr);
    int clnt_sock = accept(serv_sock, (struct sockaddr*)&clnt_addr, &clnt_addr_size);
    //向客户端发送数据
    char str[] = "Hello World!";
    write(clnt_sock, str, sizeof(str));
    //关闭套接字
    close(clnt_sock);
    close(serv_sock);
    return 0;
}

     客户端端代码 socket_hello_linux_client.cpp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main(){
    //创建套接字
    int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向服务器(特定的IP和端口)发起请求
    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
    memset(&serv_addr, 0, sizeof(serv_addr));  //每个字节都用0填充
    serv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使用IPv4地址
    serv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27.0.0.1");  //具体的IP地址
    serv_addr.sin_port = htons(1234);  //端口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serv_addr, sizeof(serv_addr));
    //读取服务器传回的数据
    char buffer[40];
    read(sock, buffer, sizeof(buffer)-1);
    printf("Message form server: %s\n", buffer);
    //关闭套接字
    close(sock);
    return 0;
}

运行方法

  1. 编译文件
  2. 运行服务器
  3. 运行客户端

运行结果

注意的地方

  1. Windows编译需要在末尾加上 -lwsock32,意思是链接wsock32库,否则会出现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imp_WSAStartup等错误。
  2. “127.0.0.1”这个IP地址不能变,这个被称为本地环回地址,在一台电脑上测试服务器和客户端就只能用这个IP。

问题

      电脑自己发自己收,没啥意义,那要怎么要才能两机间传输呢?

源码

GitHub:

windows服务器: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Socket/Windows/socket_hello_win_server.cpp

windows客户端: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Socket/Windows/socket_hello_win_client.cpp

Linux服务器: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Socket/Windows/socket_hello_linux_server.cpp

Linux客户端: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Socket/Windows/socket_hello_linux_client.cpp

Gitee:

windows服务器:https://gitee.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Socket/Windows/socket_hello_win_server.cpp

windows客户端:https://gitee.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Socket/Windows/socket_hello_win_client.cpp

Linux服务器:https://gitee.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Socket/Windows/socket_hello_linux_server.cpp

Linux客户端:https://gitee.com/wanli-car/Examples/blob/master/C++/Socket/Windows/socket_hello_linux_client.cpp

网友:
来自 2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汇总(已更新16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