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楼主:
前面在Windows和Linux上测试了socket,这里试试在Android上使用socket,用Windows作为服务器,手机作为客户端,使用UDP通信协议。Windows端的代码详见:

Android端的代码可参考“C语言中文网”中的介绍,文中使用UDP协议每秒发送一串字符,但是只给出了核心代码,并未给出工程,初学者稍有不慎就会使用失败,我来一步一步从零开始新建一个工程。

APP搭建步骤

使用Android Studio新建一个空白工程。

在AndroidManifest.xml中添加网络使用权限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在布局文件中添加线性布局、一个文本框和一个按钮。

 在MainActivity.java中添加按钮的响应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中开启线程。

 线程函数中每秒向指定IP地址和端口发送一串字符。代码中的IP地址是需要获取PC的IP地址,并约定好一个通信端口,例如1234,需要和PC的server代码中一致。

 全部代码如下。

package com.example.lb_socket_udp_simple;
import androidx.appcompat.app.AppCompat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util.Log;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Button;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import java.net.DatagramPacket;
import java.net.DatagramSocket;
import java.net.InetAddress;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ppCompatActivity {
    private Button btn_listen;
    private EditText et;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et= (EditText) findViewById (R.id.edit_text);
        btn_listen= (Button) findViewById (R.id.button);
        btn_listen.setOnClickListener (new View.OnClickListener(){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 (View v) {
                et.setText ("开始发送数据...");
                new SendThread().start();
            }
        });
    }
}
class SendThread extends Thread {
    public void run(){
        try {
            //首先创建一个 DatagramSocket 对象
            DatagramSocket socket=new DatagramSocket(1235);
            //创建一个InetAddree,自己测试的时候要设置成自己的IP地址
            InetAddress serverAddress= InetAddress.getByName ("192.168.31.34");
            while (true) {
                String str="Hi, lb8820265!";
                byte data []=str.getBytes ();
                //创建一个 DatagramPacket 对象,并指定要将这个数据包发送到网络当中的哪个地址以及端口号
                DatagramPacket packet=new DatagramPacket(data,data.length,serverAddress,1234);
                //调用 socket 对象的 send 方法,发送数据
                socket.send (packet) ;
                Log.d ("server", "sending...") ;
                Thread.sleep (1000) ;
            }
        } catch (Exception e) {
            // TODO Auto-generated catch block
            e.printStackTrace();
        }
    }
}

运行方法

  1. 手机和PC连在同一个路由器上,获取PC的IP地址,并修改APP代码中的IP地址。
  2. 在Windows上编译并运行之前写的socket_UDP_win_server.cpp。
  3. 编译并在实机上运行APP,然后点击“发送”按钮。

运行结果

    在Windows的终端中会不断的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只实现了手机向PC发送数据,那要接收PC发过来的数据要怎么弄呢?

源码

    GitHub: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tree/master/Android/lb_socket_UDP_simple

    Gitee:https://gitee.com/wanli-car/Examples/tree/master/Android/lb_socket_UDP_simple

网友:
来自 2楼

"万里"树莓派小车汇总贴:

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 - DIY/开源硬件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目录:

“万里”树莓派小车开张贴

1“万里”树莓派小车——建立项目仓库

2“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Thonny的使用)

3“万里”树莓派小车——python学习(定时任务)

4“万里”树莓派小车——C++学习(编译与运行,geany使用)

5“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延时与线程模拟定时器)

6“万里”树莓派小车——wiringPi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7“万里”树莓派小车——RPi.GPIO学习(PWM与外部中断模拟定时器)

8“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本机通讯)

9“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TCP两机通讯)

10“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UDP两机通讯)

11“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发送)

12“万里”树莓派小车——socket学习(Android收发)

13“万里”树莓派小车——配件准备

14“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驱动学习

15“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正反转的判断)

16“万里”树莓派小车——光电编码器学习(转速的获取)

17“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编译和调试)

18“万里”树莓派小车——Makefile学习

19“万里”树莓派小车——VSCode学习(多C文件链接调试)

20“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控制速度)

21“万里”树莓派小车——电机控制学习(4轮速度控制)
22“万里”树莓派小车——手机遥控电机转动

23“万里”树莓派小车——无屏幕连接树莓派

24“万里”树莓派小车——树莓派64位系统bullseye跑分测试

25“万里”树莓派小车——纳姆轮控制

26“万里”树莓派小车——程序开机启动

27“万里”树莓派小车——固定和获取树莓派IP地址

28“万里”树莓派小车——小车组装

29“万里”树莓派小车——直行偏向问题与新控制模式

30.“万里”树莓派小车——第一阶段完成展示(从零开始介绍)

网友:
关于APP搭建步骤整的很全,收藏

网友:
汇总(已更新16篇):lb8820265的“万里”树莓派小车开源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