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镜像用busybox文件系统挂载U盘失败

楼主:
我烧写系统镜像,用busybox文件系统。结果试图挂载U盘时,出错。

sda后面什么也没有。

这怎么整啊?谢谢!

网友A:
没分区?或者u盘文件系统linux不认识,你确认一下u盘是fat32或者exf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分区?或者u盘文件系统linux不认识,你确认一下u盘是fat32或者exfat

U盘是FAT32。查了一下手册,可能是没分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