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网关模块及子设备接云平台及问题解决补充

楼主:
                   【平头哥蓝牙Mesh网关开发套件免费试用】+网关模块接云平台及问题解决补充

这两个星期有时间也一直在测试这个东西。又遇到了一些问题,总结上来,避免后面的人踩空。

1,网关的最开始的SDK1.0和平头哥occ上10.31日的sdk都是可以跑起来直到手机能用云智能搜索到加入的。这是肯定的。

2,生活云平台的设备设置那里设置时的app要选免费公版app。 否则云智能是搜不到的。

3,生活云平台的设备要一直完成到发布。好像到调试也是可以的。这里要注意。

4,生活云平台的设备如果没有连接加入网关或设备。那里会显示未激活,加入好了就显示激活了。加入后上电的时候调试那里可以看到是在线的。而且上电会打印日志。还有事件之类的。

     可以关注,以便判断你的网关是否连接到云。如果那里任何反应都没有。那还要努力。

5,生活云平台的五元组元素和OCC对接的时候要注意,有两个很容易混淆。productsecret devicesecret。容易上当受骗的。网关是五个参数,设备是四个参数。

6,occ里面的fota和物模型配置不知道怎么搞没理他。

7,网关的程序编译时有个aft_build.sh拷贝到:。。。\gateway_released_sdk\solutions\ble_mesh_gateway_demo\script 这里后面我删除重来的时候都给忘记了。

     竟然拷贝到boardsgateway_released_sdk\boards\IoTGW_CB800里面去了。因为那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迷惑了。掉进坑了。

8,W800 Upgrade Tools  要选用1.37后面的。最新版本1.48可以。老的1.0版本不能擦除程序的kp,但第一次烧录可以烧录kp的。用不得!!!巨坑。

      在这个问题上是掉坑里了的。因为第一次烧录进去了,网关连上了。第二次烧录的还是第一次的kp。当时不知道kp还是第一次的,只知道后面的连不上网关了。到处怀疑。后来还是技术支持指点迷津。

9,网关的板子有两个口,一个上电打印很多日志的J2,一个打印很少东西的J1,AT指令的输入是从J1输入。不能混。最好用OCC Gateway Config Tool切换到设备管理的发送命令进行发送。当然其实putty之类的串口软件也是可以的。

10,子设备加入测试:参照快速参考手册先在网关的at指令输入口输入命令,然后等一阵后到 生活物联网扫描加入即可。输入指令如下

AT+MESHAT=1  /*使能AT 一般在开始 输入AT指令时候使用,否则下面的指令可能没执行*/
/*配置⽹关*/
AT+MESHPROVCONFIG=1,FF
AT+MESHPROVAUTOPROV
AT+MESHPROVEN=1
/*扫描节点*/
AT+MESHPROVSHOWDEV=1  /*扫描节点    注意这里会扫描到你要绑定的节点信息,后面使用时拷贝过去即可*/
AT+MESHPROVSHOWDEV=0 /*扫描到节点后停⽌扫描节点   不必要老是扫描*/
/*绑定某个节点     拷贝前面扫描到的节点信息*/
AT+MESHADDDEV=00:E0:4C:00:00:03,00,9402820d00e04c000003b10600000000,00,01 /*mac地址和uuid等信息需要从scan到的信息中拷⻉*/
/*配置节点 */
AT+MESHAUTOCONFIG=0x0002 /*执行上面一条指令后会有一个回应:如回复+MESHAPPKEYADD:0002,0  0002是设备实际的unicast addrunicast addr是设备在绑
定后回复+MESHAPPKEYADD:0002,0中的第⼀个参数*/  不要搞错。
11,还有一点,如果输入错误要记得复出厂设置重来,方法:指令参考BLE_MESH_AT_MODULE 手册
1),网关:使用AT指令:AT+RST 或者重新烧录W800程序,最好在恢复时先把子设备退网,操作指令用下面的查一下,然后移除。
      AT+MESHGETNODEINFO=0xxxxx  获取节点信息 0xxxxx是节点单播地址
     AT+MESHRST=0xxxxx 移除节点
2),子设备,复位5次(每次间隔2到3秒)或者重新烧录程序。
3),网关加入后可以在阿里生活网上看到设备和子设备都上线了,而且网关有一个子设备了,设备和子设备还能加入云智能app,app可以控制子设备灯,云上也可以看到灯光的开关同步变化。

在此感谢阿里的技术支持。

网友:
突出的部分是强调的部分,很清晰。

网友:
晚上试了一下,灯光设备也加入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