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电后,运行一段显示程序,遇到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代码如下:

while(1)
  {
        ee=1;
         xsint(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ee=2;
         xsint(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ee=3;
         xsint(ee);
        delay_ms(3000);
        WDTRST=0x1E;
         WDTRST=0xE1;
     }

以上代码是循环 的依次显示  1、2、3  这几个数字

但是实际的运行后的效果是  只有第一遍显示了1、2、3 这3个数字,之后循环方式 依次只显示  2、3  ,不显示1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优化关了再试一下

网友A:
『单片机加电后,运行一段显示程序,遇到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

你不是已经学会单步运行调试了么?调试中注意看看各变量的数值在第一遍、第二遍……有何变化。

网友:
写成函数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加电后,运行一段显示程序,遇到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 你不是已经学会单步运行调试了么?调试中 ...

没有硬件仿真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