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中遇到的跑飞的问题,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代码如下

文件main.c  中

whiel(1)

{

     a();

}

文件b.c 中

void a()

    。。。。。

    // 没有与b 函数相关的调用

}

void b()

{

   。。。。。

   // 没有与a函数相关的调用

遇到的问题是  发现  单片机上电后,运行完a函数后,直接再运行b函数,而后 循环 依次执行 a  b 函数,换了台电脑,那台电脑的KEIL版本有点早,但是编译,就只运行a函数,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
跑飞要用看门狗

网友:
不一定是跑飞了,是不是编译出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光看现象调试很困难

网友A:
『程序调试中遇到的跑飞的问题,请问如何处理』

这不是程序跑飞,而是你的程序编译过程中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调试中遇到的跑飞的问题,请问如何处理』 这不是程序跑飞,而是你的程序编译过程中的问题。

非常感谢。问题是编译过程中  0ERRORS  没有出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问题是编译过程中  0ERRORS  没有出错呀?

『问题是编译过程中  0ERRORS  』

正因为报告 0 ERRORS,才是编译出错。

网友:
凭什么说函数b未被执行?

若硬软件都没错,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编译器判断b程序中有无用的代码,擅自“优化”掉了。

可把编译器的优化级别暂改为“不优化”试试,确认无误后,在最终代码里对不想被优化的变量,加上“volatile”关键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问题是编译过程中  0ERRORS  没有出错呀?

编译器是人,而不是神做的,人会出错,编译器也会。

如是“优化”的问题,则是对某段代码要不要优化有个“判断”基准,基准不同会导致结果相异,而非对错。

网友:
这已经不是跑飞了。程序流都走错了,按8楼所说处理。

网友:
在无外部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发生程序跑飞只能说明程序结构存在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