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H8S/2398(HD64F2398FV20)如何烧写程序

楼主:
我有一块板子,可以确定是程序出了问题,在网上查了好久,发现H8S/2398的帖子好少,看了电路图我在网上买了个六合一的USB转TTL的转换器想用串口来通过FDT来烧写程序,只使用了三个信号脚为:J8-2(SA_RXD),J8-4(SA_TXD),J8-6(DGND),量出J8-1(RESETN)的电压=5V,MD2 MD1 MD0的引脚电压分别=5V 5V 0V,但在连接设备时出现“boot fail”,请兄弟们帮忙指出应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烧写。

网友A:
boot fail是FDT提示的吗?如果串口不连接设备软件会提示相同错误吗?

网友:
应该还设置一个引脚信号:FWE,置高,才是编程模式

网友:
Datasheet P42:HD64F2398F20是不是没有"FWE"功能啊

2. This pin functions as the WDTOVF pin function in ZTAT, and masked ROM products, and in the H8S/2352. In
the H8S/2357F-ZTAT, the WDTOVF pin function is not available, because this pin is used as the FWE pin. In
the H8S/2398, H8S/2394, H8S/2392, and H8S/2390, the WDTOVF pin function is not available, because this
pin is used as the VCL 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fail是FDT提示的吗?如果串口不连接设备软件会提示相同错误吗?

是FDT提示错误,串口不连设备提示相同错误的

网友:
改为010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