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LP在静态协议栈使用RNG功能,无法广播

楼主:
初始化加载RandomNumbersGeneration函数,无法正常广播

static void MX_RNG_Init(void)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HB_EnableClock(LL_AHB_PERIPH_RNG);

  LL_RNG_Enable(RNG);
}

/**
* @brief  This function performs several random numbers generation.
* @note   Generated random numbers are stored in global variable array, so that
*         generated values could be observed by user by watching variable content
*         in specific debugger window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andomNumbersGeneration(void)
{
  register uint8_t index = 0;

  /* Initialize random numbers generation */
  LL_RNG_Enable(RNG);

  /* Generate Random 16bit Numbers */
  for(index = 0; index < NB_OF_GENERATED_RANDOM_NUMBERS; index++)
  {
#if (USE_TIMEOUT == 1)
    Timeout = RNG_GENERATION_TIMEOUT;
#endif /* USE_TIMEOUT */

    /* Wait for DRDY flag to be raised */
    while (!LL_RNG_IsActiveFlag_RNGRDY(RNG))
    {
#if (USE_TIMEOUT == 1)
      /* Check Systick counter flag to decrement the time-out value */
      if (LL_SYSTICK_IsActiveCounterFlag())
      {
        if(Timeout-- == 0)
        {
          /* Time-out occurred. Set LED to blinking mode */
          LED_Blinking(LED_BLINK_SLOW);
        }
      }
#endif /* USE_TIMEOUT */
    }

    /* Check if error occurs */
    if (  LL_RNG_IsActiveFlag_FAULT(RNG)  )
    {
      /* Clock or Seed Error detected. Set LED to blinking mode (Error type)*/
      LED_Blinking(LED_BLINK_ERROR);
    }

    /* Otherwise, no error detected : Value of generated random number could be retrieved
    and stored in dedicated array */
    aRandom16bit[index] = LL_RNG_ReadRandData16(RNG);
  }

  /* Stop random numbers generation */
  LL_RNG_Disable(RNG);

  /* Values of Generated Random numbers are now available in aRandom16bit array.
  LED2 is turned on */
  LED_On();
  printf("Value of generated random number: %#X\n\r", *aRandom16bit);
}

网友:
可以试着把这些新增代码分别注释,或者一条条的加入工程,看看问题出在哪一条代码上。

网友:
这里有一个静态协议栈的参考例子: https://gitee.com/lucienkuang/BlueNRG-LP_Static_Stack  以及有对应的文档介绍静态协议栈如何搭建一个静态协议栈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