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猜:ESP32“食人花”这个设计,花瓣开合,是如何实现?

楼主:
这盆食人花里,设计者说步进电机在花盆里,

那它是通过怎么结构,来控制花瓣开合,有没有坛友能想到控制结构?期待手绘图

可以找到这个设计的>>源代码,但是设计并未对结构讲解。

网友:
花的 “梗” 那么细,多半是由拉线控制花瓣开合。六片花瓣是同步动作(同时开同时合),所以六片花瓣可以用一根拉线控制。拉线的构造,参考某些自行车的手动刹车。

网友:
雨伞的开合

网友:
花叶子可能是一个触摸按键类似的原理,连接一个gpio。

网友A:
这个其实含羞草感觉更加合适,轻盈小巧,慢慢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含羞草感觉更加合适,轻盈小巧,慢慢的感觉

以前亲戚家种了一棵害羞草,后来我去不让我碰了,说老碰给碰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含羞草感觉更加合适,轻盈小巧,慢慢的感觉 以前亲戚家种了一棵害羞草,后来我去不让我碰了,说老碰给碰坏了

我亲戚就不一样了,他们家的含羞草随便碰 随便摸

网友:
每次触碰都有那种悸动 那种隐隐不忍伤害的痛楚

网友A:
哦对了,他们家含羞草长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他们家含羞草长这样

哇咔咔,又是长知识的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亲戚就不一样了,他们家的含羞草随便碰 随便摸

那应该叫霸王花,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