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控制器、栅极驱动器、数字隔离器

楼主:
AC-DC控制器、栅极驱动器、数字隔离器-------是否属于同一个含义?就是驱动MOS门极的器件,这个隔离的定义是指啥?有变压器肯定是隔离的啊

网友:
栅极驱动器有隔离型和非隔离型

网友:
隔离定义是指系统中各种功能电路之间的电气分离,使得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导通路径。

为防止触电危险,隔离是监管机构和安全认证机构的强制要求。比如3C认证等的要求。

网友A:
上面说的是安全隔离,

而隔离型的栅极驱动器,是需要经过信号转换用高端开关管MOS的源极为基准的控制信号,这属于功能隔离

网友B:
推荐国产隔离器件苏州纳新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是安全隔离, 而隔离型的栅极驱动器,是需要经过信号转换用高端开关管MOS的源极为基准的控制信 ...

用高端开关管MOS的源极为基准的控制信号---有电路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国产隔离器件苏州纳新微

我其实要的是驱动大功率MOS的栅极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其实要的是驱动大功率MOS的栅极驱动器

其实楼主没有说“是驱动大功率MOS的栅极驱动器”

只是介绍一下“AC-DC控制器、栅极驱动器、数字隔离器-------是否属于同一个含义,隔离的定义是指啥?有变压器肯定是隔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