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报错解决

楼主:
   求助,这两个错误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查看消息框,System-Message提示框是什么问题

网络标号没有毛病

网友B:
这种黄色警告可以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消息框,System-Message提示框是什么问题 网络标号没有毛病

解决了,是网络标号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黄色警告可以不用管

解决了,是网络标号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