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某运放电路的传感器选型

楼主:
简单说明一下,本人是做工业控制的,对电子、模拟电路的了解只限于模电数电等专业课。

公司之前有人设计的信号采集的PCB板,但是买不到当时设计用的传感器。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能不能根据电气原理图看出来是什么样的传感器输入。

(我买了一个可变电阻类型的FSR406,当时没有原理图,后来拿到资料后网上查了一下感觉是压电薄膜型的。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参数我就不了解了。)

电气原理图

电气原理图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即输入电压多少,输出就多少,用于高阻抗信号输入

网友:
然后R157和R158分压,原电压的2/3

网友B:
所谓传感器,是将非电气量(机械的、温度的、光学的……)转换成电气量的设备。

是什么样的传感器,应该根据你要将什么量转换成电气量来决定,单纯从电原理图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即输入电压多少,输出就多少,用于高阻抗信号输入

所以说我只要让电压在0V和3V就可以满足信号开关输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传感器,是将非电气量(机械的、温度的、光学的……)转换成电气量的设备。 是什么样的传 ...

可是我现在连这个连接器要输入什么类型的电气量 都不知道

网友:
这个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现在连这个连接器要输入什么类型的电气量 都不知道

你的这个电路,显然输入是个电压,而且传感器内阻比较大,否则R46不会用到10兆欧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现在连这个连接器要输入什么类型的电气量 都不知道

另外,从C70容量为10纳法看,输入信号频率不会高,至多数Hz。这是个缓慢变化的信号。

网友:
FSR406参考一下

压力传感器

网友:
应该是压电类的传感器,输入阻抗很高,所以采用电压跟随方式来处理信号。

网友:
高阻抗电压输出信号

网友:
信号输入缓冲电路而已,用于阻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