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改装系列:增加大灯

楼主:
因为晚上骑车时,一些路段的灯不够亮,甚至没有路灯,以前加装的前灯有时显得也不够亮,因此就想在增加一个更亮的大灯。考虑到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点亮,只用在需要时按下开关点亮,放开开关后熄灭,这样既简单也省电。

供电还是使用原有的3.7V锂电池,在考虑到车身空间较小,因此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大。找了一遍手边的材料,发现用双11买的一个便宜手电筒改装最合适。

这个手电筒有四个模式:强光、弱光、闪烁、关闭,通过按钮切换,按一下改变一次模式。内置一节14500电池,亮度也还不错,只用了一颗螺丝固定,拆起来非常容易。当然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这个手电筒价格便宜,坏了丢了也不心疼。

拆开后,里面有一个小控制板,如下图(注意没有那个黑色的钽电容,它的作用后面说明)。左边连线是连接到LED灯,右边两个焊盘是连接电池(已经取下)。

放大后可以看到,电路非常简单。左边是经典的锂电池充电芯片4054,也是非常便宜好用的锂电池充电芯片。中间芯片没有查到型号,估计是一个专用芯片,右边是PNP三极管S8050。整个BOM的成本不会超过0.5元。为了节约成本,连充电指示灯也省了。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U2通过电阻R2(101)控制三极管的B极,从而控制LED的亮度。如果不通过U2控制,需要自己加芯片和电阻控制,比较麻烦。通过U2控制也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上电后手电筒是关闭模式,需要按一下按钮才能发光。最后想了一个简单办法,在按钮上并联一个10uf的电容,这样等于上电后按了一次按钮,就可以自动点亮了。电容不能太小,否则上电延时不够。这个方法也有缺点,就是不能快速多次上电,这样有可能因为电容来不及放电,造成不能触发。

改装后的控制板焊接电源线,再安装回去,适当点胶固定。

最后安装到龙头,控制开关是前面改装按键时预留的一个开关,左边控制喇叭,右边控制灯。

实测的显示效果。

网友:
这车越来越实用了。

网友:
越来越好玩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前面有两个灯?

网友:
是的。一个亮度较低的灯和一个强光灯

网友A:
感觉亮度还是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亮度还是不够

亮度与功率有关,受电池限制不能用太大功率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