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PCB问题

楼主:
看到很多开关电源的的PCB都是两层的,为什么不用四层或者更多层

网友:
通讯上的开关电源就是有四层的。低端的开关电源还有用单面板。

网友:
开关电源走线密度普遍不大,此其一。两层的双面板比四层板便宜得多,此其二。

网友:
4层板有时会有这样的问题,信号层分布顶底两层,电源和地层在中间,

如开关管放置顶层,控制部分布置底层

PCB材质的厚度是否满足爬电距离和绝缘强度的要求

网友:
柳建南:我不会喝酒,

王多鱼:我也不会,主要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