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采集LTC2325-16时的波形

楼主:
 @xkl5599当时调试时保存的,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款?

XC7Z010-1CLG400C

网友B:
大佬,我的SCK信号是使用IP核ODDR原语输出的,仿真波形慢于产生的CNV_EN,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的SCK信号是使用IP核ODDR原语输出的,仿真波形慢于产生的CNV_EN,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时间太长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情况了 看了你的时序和我之前回帖的时序,感觉你的SCK数量也不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间太长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情况了 看了你的时序和我之前回帖的时序,感觉你的SCK数量也不对呢

我是用的DDR模式的,所以有8个,SDR模式有16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DDR模式的,所以有8个,SDR模式有16个。

DDR使用的官方源码吗?

网友D:
版主,申请试用一下您的ti账号啊,可以的话高价求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申请试用一下您的ti账号啊,可以的话高价求购

请不要再给我发消息了,我的账号也买不到你们要买的芯片。

我最近收到太多人私信了,之前的回复只是想帮助那个网友,不是想帮大家抢芯片。

网友:
不是要买限购的,就是买普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不要再给我发消息了,我的账号也买不到你们要买的芯片。 我最近收到太多人私信了,之前的回复只是想 ...

拜托了,不好意思,让您感到困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DR使用的官方源码吗?

是的,大佬,我想问问您做成功的是SDR模式吗?可以让我参考一下SDR的ADC外围电路吗?DDR模式实在没法子了估计是自己画的外围电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大佬,我想问问您做成功的是SDR模式吗?可以让我参考一下SDR的ADC外围电路吗?DDR模式实在没法子了 ...

是SDR模式,SDR和DDR在硬件上是一样的,修改SDR/DDR引脚的电平就可以切换模式。

外围电路除了FPGA我几乎全部参照官方的评估板画的,部分电源芯片我使用了TI的。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evaluation-hardware-and-software/evaluation-boards-kits/dc2395a-c.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大佬,我想问问您做成功的是SDR模式吗?可以让我参考一下SDR的ADC外围电路吗?DDR模式实在没法子了 ...

LTC2325-16按照官方的介绍,需要使用一个外部的105MHz的时钟经过触发器电路连接到CNV同时作为FPGA的CLKIN。

你检查一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TC2325-16按照官方的介绍,需要使用一个外部的105MHz的时钟经过触发器电路连接到CNV同时作为FPGA的CLKIN ...

有一个关于clk_220的Falied timing critical warning,220MHz时钟慢了(按官方的代码写的)。完全按仿真时钟110MH(SDR)有正确结果。但用50MHz倍频SCK就慢于CNV_EN。我的外围电路与静风子用户的电路基本相同(我用DDR模式)。新手刚接触FPGA不久,还没接触过有关时间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关于clk_220的Falied timing critical warning,220MHz时钟慢了(按官方的代码写的)。完全按仿真 ...

FPGA方面我也是新手,我觉得你可以分开测试,因为板子是自己画的不确定工作是否正常,你可以先测FPGA,不接ADC测试,什么时候ILA输出的时序对了再接ADC看ADC的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PGA方面我也是新手,我觉得你可以分开测试,因为板子是自己画的不确定工作是否正常,你可以先测FPGA,不 ...

老大,你看试用一下,不论能不能用都给你1000块,如果可以10K,买你的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看试用一下,不论能不能用都给你1000块,如果可以10K,买你的账号

我的也不能用,和你新注册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不能用,和你新注册的一样。

我不是买限购芯片的,只要是19年前企业邮箱注册的就可以,可以让我试一下吗?先转1000给你,你给我账号。就算不能用,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