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325

楼主:
  按照你之前的帖子,sync这个信号是用10MHz输入,10MHz输出,然后相位和占空比乘2,好像是有挺大误差的,不知道我配置的对不对

网友:
那这个sync_5_0的IP是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1-11-30 19:54         那这个sync_5_0的IP是实现什么 ...

这个模块比较简单,主要实现下边这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比较简单,主要实现下边这样的功能。

这个sync和sync_out有点懵,是sync生成sync_out还是sync_out生成sync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1-12-1 11:50 这个模块比较简单,主要实现下边这样的功能。   这个syn ...

因为时间较长我忘了那个模块当时是怎么实现的,所以又写了一个仿真文件看一下结果。时序 就是最下边那张图片的结果,输入一个10MHz的信号会输出sync_out那样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时间较长我忘了那个模块当时是怎么实现的,所以又写了一个仿真文件看一下结果。时序 就是最下边那张 ...

首先是110M的时钟PLL生成10MHz的时钟是吧,然后10MHz作为输入生成clk_out_10_sync

 ,然后clk_out_10_sync作为输入然后输出sync

  是这么个顺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1-12-1 14:49 因为时间较长我忘了那个模块当时是怎么实现的,所以又写了一个仿真 ...

网友B:
感谢大佬,终于有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终于有数据了

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1-11-30 19:54         那这个sync_5_0的IP是实现什么 ...

这里你说是10M时钟生成的,但你这个时序图明显不是10M啊

   你这里是5ns一个周期

网友C:
LTC2325-12有官方代码吗

网友C:
请教一下DATA_VALID的时序怎么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C2325-12有官方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LTC2325-12有官方代码吗

是把LTC2325-16的官方代码截取12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DATA_VALID的时序怎么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把LTC2325-16的官方代码截取12位就可以了吗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输出是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C:
xkl5599 发表于 2022-6-27 08:44 你可以试试   请教一下为什么输出是ffff

信号对了吗

网友C:
分频出来的时钟相移的实际值不是0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分频出来的时钟相移的实际值不是0吗

不是 具体看那张图片

网友:
msb上升沿和sdr下降沿读sdo的数据都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 具体看那张图片

生成完IP,rx55和rx110的Actual都变成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具体看那张图片

仿真的时钟有相移,AD输出和SDO数据一致,但是输入电压和SDO数据每次都差四倍,是要左移两位吗

12位的2325多留1位,13位是标志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成完IP,rx55和rx110的Actual都变成0了   0

这个我记得当时是好用的,刚才我看了一下和你的一样,也显示0,后来我从MMCL切到PLL再切回来就变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