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 快捷键修改后 不起作用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AD21 修改了布线时 打过孔的*键 换成了4 没有和其他快捷键起冲突 但是修改后 不起作用 布线时 按4 不会打过孔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修改位置出错了吗

网友:
那就撤销修改

之前的 低版本的AD快捷键是数字键盘上的*号键可以打孔

网友:
我觉得AD默认的很好啊   打孔

网友:
在走线状态下,左上角的2是添加过孔(添加后可以用L换层),3是切换线宽,4是切换过孔大小,小键盘上的*是切换信号层